[手机] 垃圾桶边上发现一台被弯拆的乐视X620手机,按开机键还能亮红灯和震动

楼主(2019-11-26):
如题,捡到时就这样了,不知还有何价值?

网友:
拆flash焊个u盘

网友:
主板可以卖几块钱

网友:
只是屏幕坏了吧,大小主板、电池都还能用。买台开不了机的回来,换上可能还可以用。

网友:
电池没着火真是万幸~拆flash啊

网友:
乐视手机要火了,顽强的生命力

网友:
确实可以拆主板卖掉

网友A:
第一种拆F改U盘
第二种,查查这机器支持MHL或是USB转HDMI不,支持的话,撸个HUB,再撸套线,接显示器当机顶盒用,也可以配键鼠当游戏机

网友:
乐视1S   X10联发科的处理器  解决了乐视1的WIFI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拆F改U盘
第二种,查查这机器支持MHL或是USB转HDMI不,支持的话,撸个HUB,再撸套线,接显示器当机顶 ...

是TYPE C接口的,不知是否支持HDMI?

网友:
曲面屏啊这是真正的

网友:
仅此一个应用了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这种好事呢。

网友:
买根猴皮筋,做成弹弓打你家玻璃

网友:
运存4G的,不过也是鸡肋了

网友:
看到手机我就想拆了做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拆F改U盘
第二种,查查这机器支持MHL或是USB转HDMI不,支持的话,撸个HUB,再撸套线,接显示器当机顶 ...

我有一台手机屏幕坏了,请问怎么按你的方法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手机屏幕坏了,请问怎么按你的方法利用起来?

如果是两年前的老手机,大前提是先搞清手机是否支持MHK输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具体的可以百度搜或是问厂家官方,如果这都不支持,那基本上也就凉凉了,如果是近几年新出的手机,并且是TYPE-C口的,那就查查他支不支持TYPE-C扩展坞,支持的话买个带HDMI的扩展坞(论坛有坛友在出,好像6合一的48包邮吧),再通过HDMI线接电视或是显示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