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已解决】}求助!斐讯H1硬盘盒主板加装12V电源接3.5寸硬盘,出现问题!

楼主(2019-11-26):
问题已解决,感谢4楼和21楼的坛友,也感谢回复的坛友,谢谢!
看了其他坛友的教程,加装了12V电源,现在接电脑无法识别硬盘,硬盘电机也没用转动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先接电源后接电脑、先接电脑后接电源,都没用,硬盘是好的,用SATA线接到台式机主板上能识别。哪里出了问题啊???
按照这个接口定义来焊接的。

用的是斐讯路由器上的12V 2A的电源,2A应该足够启动了吧。

接的这个老的250G硬盘,打算放些资料什么的。

网友:
缺一路12v转5v。

楼主:
5V电脑不是自带的吗?

网友:
12v电源的插座地好像不对

网友A:
你看下地线接的对不对,有些板子的地线只接了一组,另一组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地线接的对不对,有些板子的地线只接了一组,另一组是悬空的

地线都量了,地线全部相通的

网友:
+12v和+5v断开主板额外供电试试?

网友:
12v 5v 3.3v 要同时接通  你先给了12v 或者5v 硬盘自己就先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线都量了,地线全部相通的

那就测有没有供电,12V和5V都有了才会转

楼主:
谢谢,回去再加装一个5V试试,可以用DC-DC直接从12V上取电吗?

网友:
还需要一个5v的电压,,12v与5v都要有,板子上面的5v电流太小,导致压降太大,启动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去再加装一个5V试试,可以用DC-DC直接从12V上取电吗?

可以。我是直接截取废路由器上的一块pcb,插座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是直接截取废路由器上的一块pcb,插座都有了。

做的不错。

网友C:
我也用其他2.5硬盘盒接了一个。5.25的刻录机。
电脑一直安装驱动不正确。win10  win7都驱动不正确
我这个有12伏有5伏。

网友D:
250G还有毛线折腾价值呀~

网友:
换个12V电源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其他2.5硬盘盒接了一个。5.25的刻录机。
电脑一直安装驱动不正确。win10  win7都驱动不正确
我这个有 ...

有的硬盘盒芯片不支持光驱,好像也有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G还有毛线折腾价值呀~

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网友:
还不值电费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