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淋浴开关怎么拆

楼主(2019-11-26):
漏水,滴水,想拆开修理一下,不知怎么拆,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浴缸啊,高级,我的思路是把柄上那个圆的先撬下来,

网友:
试试把手 后面那个小圆 逆时针转。
看看能不能下载
有牌子 问下售后 免得拆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浴缸啊,高级,我的思路是把柄上那个圆的先撬下来,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撬下后有颗螺丝

网友:
螺丝取下,手柄可以拿下,后面就能依次取出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各位建议,小园盖撬下试试

网友:
对啊  螺钉肯定在手柄中间  卸吧

楼主:
先谢谢前一贴回复的高手,拆开了,但还是要指点。

第8图中,蓝色箭头处有个钢丝卡子,拔下来后,还是拽不动,也不敢使劲。

楼主:
补照片,前面的照片看不见

楼主:
补照片,前面发的看不见。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淋浴开关怎么拆

楼主:
拔下这个卡子,还是拽不动,也不敢再使劲了

网友:
水阀开关都墙内安装了,是装好再贴的磁砖吗?维修起来麻烦呀

网友:
这种装里面的好看,但修起来相当痛苦呀,又要砸开来搞!

楼主:
看似拔出那个钢丝卡子 就可取出阀芯,但是拔出卡子后不知怎么取出,也不敢太用力。

有哪位师傅拆过,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