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刮胡刀改5V

楼主(2019-11-26):
电动刮胡刀电池坏了,直接接USB用充电宝可以用,转速很给力,用冲头不行,转不动,用U表测量,5V的工作电压,用充电宝,电流到达1.8A,又找一个原来买过的电池,卖家说输出可以有2A的电流,链接,也不能,电池直接大电流保护,用降压板,降压到3V,也不行,看别人的直接用5V转的飞快,这个咋就需要这么大电流?请教高手,有没有懂得,赐教一下

网友:
剃须刀电机串个4-6欧姆电阻就可以用充电宝了。
看看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5004

网友:
坏的,拍照瞅瞅,怎么会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电机出问题了吧?咋这么大电流~

网友:
建议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工作电流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可以把电机拆出来单独试试,看它空载时需要多大电流。通常这种电机是3V电压的,用5V直接使用的话,已经是超压很多了,启动电流超过2A也不奇怪。

网友(2023-09-24):
我原来也是差不多情况,用一粗充电线插上一个港版苹果4充电器嘁哩喀喳就好了(我那是电推子)

网友:
这电流厉害,刮十几分钟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