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超人sa93剃须刀

楼主(2019-11-26):
本文拆解分享超人sa93这款经典的剃须刀,据说已经畅销了10年。我们都知道一个产品能有10年的生命周期,实属不易。也肯定与这个产品的外观设计,结构设计分不开,本人从产品设计角度认为,此款产品算得上是一个经典设计。拆解分析的重点在产品的结构设计,也附带分析一下外观设计以及电子设计;
表面壳体(外观件)
材质分析:超人SA93这款剃须刀的壳体,采用的是常用的工程塑料ABS(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广泛应用于机械、汽车、电子电器、仪器仪表、纺织和建筑等工业领域.另外此配件用ABS,也考虑的ABS的底吸水率这个特性,室温浸水一年吸水率不超过1%而物理性能不起变化,而剃须刀的使用环境会接触到水(大部分用户会在洗脸后,进行剃须,而这时手可能还是湿的),而其他材料如PA的吸水率则非常大。
结构特点:超人SA93这款剃须刀的面壳,作为主要的外观件,在椭圆的造型基础上采用两半拆件,这样的好处如下:、方便内部零件的装配;、模具简单;③、售后回维修方便(超人官方提供3年质保的)。两侧壳体都采用平均1.5mm的壁厚;两壳体通过螺丝以及美工线装配。
止口设计:由于两个壳体为U型壳体,且U型跨距较大,注塑时会产生变形,为了组装后,上下壳配合美观,此处设计了止口。公止口在背面壳体上,母止口在正面壳体上,在母止口的一侧长有6个筋位,以此做导向以及限位,防止两壳体受压时,止口处发生错位。

螺丝柱根部无火山口结构,观察壳体背面,也无缩水痕迹,分析应该是通过注塑工艺调节来控制的,超人毕竟也是大品牌,他们的注塑调节师傅应该不是吃闲饭的。
开关(功能件):

材质分析:如下图的开关滑动件,材质采用的是POM (聚甲醛树脂),其力学性能是:强度、刚度高,弹性好,耐摩性好,因为此开关件需要经常滑动且有卡勾。
另外此处用于导通开关的接触片,材质为磷青铜,磷青铜主要用作耐磨零件和弹性元件。电脑连接器,手机连接器,高科技行业接插件,电子电气用弹簧,开关,电子产品的插槽、按键、电气连接件,引线框架,振动片及端子等。
结构分析:开关滑动件的结构特点明显看出是一个功能件,中间一个悬臂梁卡勾、一端两个悬臂梁卡勾都具有其功能性。悬臂梁卡勾的尺寸设计处理的也非常好。
开关接触片的固定方式采用热烫的方式,这样处理的好处是不用锁螺丝,成本低。开关接触片设计时要注意预留一定要缩量,以确保电器接触良好。

双浮动刀头

电池:
超人SA93这款剃须刀的的电池采用的是3/5AAA 1.2V 400mah的环保镍氢电池,官方宣称需要充电8小时,才能使用。但是一个400mah的电池,为什么需要充8小时呢?下面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我的见解:
由于剃须刀是内置充电器的,空间太小,所以充电电流做不到太大,考虑到电池使用寿命,镍氢电池要求0.1C充电,即0.04A左右。那么镍氢电池的容量是400mAH,就至少需要8小时充满。如果是机外充电器,充电电流可以做到大一些。
超人SA93剃须刀工作时的电机电流可不小,官方标称额定功率2W,因为一节电池的电压很低,1.2V左右,根据内部的走线线径(24AWG,直接在0.5mm左右)和电机的功率估算,工作电流应该在1.5A左右,(没有实际测过)下图是简单的线径与电流对照表。根据以上分析,剃须刀的电池是小电流充电,大电流放电,就造成了充电时间长,使用时间短得现象。
PCB及马达:从下图可以看出,由于空间限制,内部PCB做成了U型,和马达配合紧凑。马达的组装固定也比较牢固。

网友:
我觉得开关应该用电子元器件模块更好,触点永久接触不良,可以更换开关元件。

网友:
剃须刀应该是损耗品,基本上电池的寿命,就是机械部件的寿命,什么时候充电不利索了?机械部分的寿命也到期了,

网友:
现在价钱也不贵,电池挂了就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