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维修一个车载MP3扩音器,叫卖神器(CA-160U)

楼主(2019-11-26):
老表的叫卖神器不叫了,拿来我看看。
检查后发现是按键接触不良问题,
先拆开看看内部是啥结构。

塑料外壳,里面三块电路板,
一个电源输入板子,
一个喇叭输出板子,
还有一个就是解码主板。

结构挺小的,

先从电源板子看,
支持12-24v,

用到了xl1509   PWM降压型DC-DC转换换芯片
这芯片不咋地,评价不太好。
前端用的mos是fr9120n

主板上的功放芯片是pam8320
20w单声道D类数字芯片,这小家伙的功率不低哦,
难怪那个喇叭的声音那么大。

主板上的滤波电容是16v1000uf。

炬力的mp3解码芯片ac1151,廉价的方案解决商。

接下来看看喇叭接线板
正负极都串联了一个电容

串联16v10100uf的电容起啥作用,
一般过滤高音用电感,
过滤低音用3.3-40uf的电容就ok。它这个1000uf的电容有点搞不懂。

最后就是解决这个开关,拆开后喷点螺丝松动剂。

网友:
叫卖就是要音量大、清晰、运行时间长,对音质没啥要求,这个足够了。

网友:
1000微法电容已有研究隔直流用的。而不是滤波。

网友A:
还行啊,用的还是X21好像?

网友:
那个jl应该是杰理,珠海的

网友B:
哈哈,这个是不是可以录音的那种啊,妈妈,我想吃烤白薯,来个大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是不是可以录音的那种啊,妈妈,我想吃烤白薯,来个大滴

还可以,“闪开闪开,警车开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啊,用的还是X21好像?

好像没x21的芯片型啊!

网友:
这玩意儿音量不小~

网友C:
数码功放芯片,那么点小东西30w,还不用散热板。

楼主(2020-04-11):
引用 网友C:
数码功放芯片,那么点小东西30w,还不用散热板。

d类数字功放芯片就这么牛逼,不追求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d类数字功放芯片就这么牛逼,不追求音质。

是啊,早年的功放集成,没这一午领,普遍发热偏高。不如数字功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