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海尔的网络摄像头

楼主(2019-11-26):
海尔的货,接网线能用。需要APP才能设置无线,APP找不到了。拆

网友:
又见rain芯片。这东西没软件就只能web看或者看看有没有onvif接录像机了

网友:
东西不错,还带马达的。

楼主:
反正找不到APP了,把WIFI模块拆了做了个USB网卡

网友A:
APP找不到了,直接在网上下载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找不到了,直接在网上下载哎

就是下载不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