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门禁卡如何改写号码(蓝本的门禁系统)

楼主(2019-11-26):
公司使用了一套蓝本的门禁系统,配套买了几百张卡,慢慢的消耗掉了一部分,最近发现剩余的卡通过门禁系统增员的时候提示卡号重复,是否覆盖此前的卡,这就悲剧了。个人对IC卡这个东西很陌生,网上查询说有什么10位8位,又有数据格式、工作频率等等,完全懵逼了

请大神普及、指点应该如何处理,需要设备可以考虑购买,谢谢!

网友A:
有的IG卡用手机NFC可以直接改号码,我复制了公司卡然后写到了自己买的卡上面
你这个要不先试试看用读卡器/写卡器先改了卡本身的号码

网友B:
如果是不可以改UID的卡按道理不会重复。可以改UID的话就改UID,不可以改就买点ic卡,几毛一张

网友C:
这种卡基本上不能改号的。建议买新卡,很便宜

网友:
这种门禁管理啊,那不是混乱死了,重复的卡号应该可以读出来原来那张在谁手里。。。
按照部门定个计划分批次全都收上来更新一遍就好了。。。
顺便把弄丢的卡注销了。。。

网友D:
我觉得 你先看看这个卡的种类  再决定怎么操作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示,个人觉得你们都忽略掉了一个问题,比如我第一批购买的一百张卡,卡号假设是1-100,很有可能我第二次购买,甚至是换一家供应商购买的卡号还是0-100,这样这一百张卡号码都重复了,我都没有办法在现有的设备基础上去使用这些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IG卡用手机NFC可以直接改号码,我复制了公司卡然后写到了自己买的卡上面
你这个要不先试试看 ...

手机需要使用什么软件才能读取和 写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不可以改UID的卡按道理不会重复。可以改UID的话就改UID,不可以改就买点ic卡,几毛一张 ...

UID是什么,又如何区分可改与不可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基本上不能改号的。建议买新卡,很便宜

新卡如果是空白的我的门禁系统读不出来吧?如果写号除非将我现有的卡号都整理一遍顺延,不然还是可能出现重复卡号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你先看看这个卡的种类  再决定怎么操作

如何区分卡的种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示,个人觉得你们都忽略掉了一个问题,比如我第一批购买的一百张卡,卡号假设是1-100,很 ...

这种情况应该不可能出现,因为制卡肯定有个规则的,不然这卡不乱套了,最起码我用了7年的IC餐卡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卡如果是空白的我的门禁系统读不出来吧?如果写号除非将我现有的卡号都整理一遍顺延,不然还是可能出现 ...

卡号在工厂里就做好的,不是给你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区分卡的种类?

我是用 MifareOne Tool 就是M1T这个工具 点扫描卡片 上面可以查看卡片种类
一般就是普通IC卡 复旦卡 是不能改卡号的 一般也不会重复冲突
可以改卡号的是UID  CUID  FU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区分卡的种类?

网友:
其实你们可以停用这批卡, 让员工用自己的交通卡来做, 不过你得做好记录 不然停用起来就麻烦了

至于写卡 倒真的不难 需要写卡器 用里面的配套软件改个号码也不难  十几年前我常折腾的。

网友(2023-08-03):
这个也挺厉害的啊!方便了很多

网友:
还是使用厂家的读写码器方便,自己鼓捣挺麻烦。

网友:
先试下重复的这些卡能不能改uid,不行的话就是先前发出去的卡是复制的,先作废了从新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