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 微蒸烤一体机 x6-348e 灯泡坏了

楼主(2019-11-26):
灯泡坏了很久了,今天抽闲修修。

中间黑的是蒸汽发生器,旁边的分别是变压器和微波管,左侧长条是水箱,右侧是两个风机。水箱后面的架子是空的,估计是升级安装电动水箱的(目前只能用手抠出水箱,高级的没水就自动弹出水箱了)

灯泡是led的,应该是2个0.5w串联,坏的用个普通草帽替换。

修好了,亮度凑合吧

网友A:
内胆顺便清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胆顺便清洁一下。。。

那是孩子他妈的活,我不能大活小活都干吧。

网友:
赶紧好好清洁一下内胆。。

电热管外露的机型就是不喜欢,难清理!

网友:
你需要清理一下一下里面了,用小苏打 ,开几分钟蒸汽,一抹就干净了

网友B:
还能用草帽代替,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用草帽代替,哈哈哈。

草帽不行,2天就坏了,淘宝也没找到这样的成品配件,只好想办法拆个贴片led了

楼主:
草帽没刮,挂掉的是另一个led贴片。拆了个灯板弄了两个贴片贴上了。原来以为很高难,百度下教程,用炉子烤,原来换灯珠这么容易。

网友C(2020-02-27):
lz,你的蒸汽完后漏水吗?底部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楼主(2020-08-01):
引用 网友C:
lz,你的蒸汽完后漏水吗?底部

不漏。很多用法都没发掘出来

网友:
换灯要都打开啊。家里的松下烤箱灯泡坏了,无从下手怎么换。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一批配件,刚好有这个灯泡,准备以后换在格兰仕微波炉上用。

拆开看了一下,和你这个差不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15n7tck084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漏。很多用法都没发掘出来

我的哗啦啦的从铰链那里漏出来。积水太厉害了这破玩意

网友(2023-11-06):
质量和价格离预期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