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短路元件是哪个?足浴盆主板保险炸裂

楼主(2019-11-26):
上主板  足浴盆主板一、拆机所见:
1.保险管f2炸裂 、f1熔断;
二、经查:
1,整流in4007  D1 D2 D3 D4短路;
2,二极管4148 D6 短路;
3. 电源芯片viper12a好坏不详;

4.开关变压器好坏不详;
5.其它未查出坏件;
三、目前情况:
拆掉viper12a;更换二极管4148 ;
1.二个保险丝上串的灯泡均高亮;
2.整流in4007  D1 D2 D3 D4 正反测均有读数;
3. 400v滤波电容两端短路;

请各位老师给于指点....

网友A:
拆掉VIPER12A后量400V滤波都短路?哪要么400V电解电容本身短路,要么变压器短路了。

网友A:
检查VIPER12A好坏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1、2脚对其它脚的阻值,凡是有响的,都表示坏了,要是都不响可以初步认为是好的。

网友A:
松香下得太狠了,我都看不清上面的电路了。买瓶洗板水洗一下吧。

网友B:
那3个脚是变压器绕组,量起来当然是短路,因为是同一条漆包线嘛

网友B:
2.整流in4007  D1 D2 D3 D4 正反测均有读数;

要全换掉,反向不能有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VIPER12A后量400V滤波都短路?哪要么400V电解电容本身短路,要么变压器短路了。 ...

400V电解电容没有问题,变压器不会测啊

网友B:
串灯泡不能带负载测试,因为负载功率比灯泡大多了,就算电路正常,灯泡也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整流in4007  D1 D2 D3 D4 正反测均有读数;

要全换掉,反向不能有读数

全换过了,没装上都是好的,装上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灯泡不能带负载测试,因为负载功率比灯泡大多了,就算电路正常,灯泡也会亮 ...

裸板 没接负载,灯泡一个60w  f1处  ;另外一个45w f1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香下得太狠了,我都看不清上面的电路了。买瓶洗板水洗一下吧。

好的 洗好在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3个脚是变压器绕组,量起来当然是短路,因为是同一条漆包线嘛

确定不坏的话,能排除的元件由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VIPER12A好坏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1、2脚对其它脚的阻值,凡是有响的,都表示坏了,要是都不响可以初步认 ...

买了个VIPER22A  在路上

黑表笔接1、2脚,红表笔接3脚为1.5K左右,接4脚为5K左右,接5、6、7、8脚为5K左右,即为正常。

网友:
板上那大管子没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V电解电容没有问题,变压器不会测啊

变压器原边一侧的四个引脚是两个绕组,见图,我画红色波浪线的两个绕组,右边的两个脚是主绕组,两个脚用表测应该是通的,310V通过这个绕组加到VIPER12A的5、6、7、8脚。左边的两个脚是副绕组,这两个脚之间也是通的,这个绕组产生一个十几伏的电压给VIPER12A的4脚供电的。除此之外,主、副两个绕组之间应该是不通的,通就说明短路了,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换过了,没装上都是好的,装上就不行

你这前面的4个整流二极管之所以装上测正反都有读数是受后面短路的影响,排除后面短路以后再量,就不会了。

网友A:
奇怪啊!这板居然用1N4148来整流给VIPER12A供电,不是要快恢复管才行吗?至少得整个FR开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啊!这板居然用1N4148来整流给VIPER12A供电,不是要快恢复管才行吗?至少得整个FR开头的吧? ...

4148的速度倒是非常快的,反向恢复时间只有几纳秒,比那些快恢复都快,但是能提供的电流很小,可能这里用4148就够了

网友:
这个PCB画图师傅堪称良心了 既然标识的这么清晰明确 这除了变压器如果坏的话难搞其他的没有那个是没法解决的了

保险丝和整流二极管都烧了的 话 VIPER管子绝对跑不掉 这么大幅度的炸鸡 把所有二极管都好好测量下 包括VIPER也换新  可以把VIPER拆了在两其他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前面的4个整流二极管之所以装上测正反都有读数是受后面短路的影响,排除后面短路以后再量,就不会了 ...

这个明白,就是要找短路的元件,变压器要拆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