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电池无刷砂轮机

楼主(2019-11-26):
参考了本坛大神们的设计,就是买的轴动平衡不算很好,光电机声音非常轻,加上轴以后有点抖了

网友:
心灵手巧啊。

网友A:
不要这么玩  小心断轴。。。。

网友:
无刷高端,我用的12v,RS545电机,配的轴夹也是有点抖。。。

网友B:
电机尾部悬空、单侧机米螺丝太长、砂轮本身偏心等都应该是导致不平衡的原因,特别是多种因素叠加后。关键一点:使用联轴器多少都会对平衡性有影响,使用轴端直接带有固定螺丝的那种电机肯定会好一些,即使是轴径不同借助衬套。

网友:
想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么玩  小心断轴。。。。

这个电机轴绝对没有问题,直径超过了10MM

楼主:
就是参考的你这个,因为我这个电机一直放着,当初在收废品朋友那拆来的,一直放着,现在还有个600瓦的水箱风扇无刷电机,可能驱动是坏的,一直不知道做个啥用上,正好缺个磨钻头的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尾部悬空、单侧机米螺丝太长、砂轮本身偏心等都应该是导致不平衡的原因,特别是多种因素叠加后。关键一 ...

我以为尾部悬空能减小抖动,我到时候搞个东西先塞住尾部看有没有变化,如果能变好,我就再给后面加个支架

楼主:
这个电机是汽车转向电机,现在废品站运气好就能碰到,还有奥迪之类车上的风扇也是很大功率的无刷电机,一般都是事故扇叶或者壳子破了,4S店就换总成了

网友C:
建议采用皮带轮方案,直连同心度多少会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皮带轮方案,直连同心度多少会有点问题

皮带方案可以,但是体积就大了,而且成本就要高了,我这个除了电池座和电调和砂轮轴,其他的都不要钱的,皮带轮两个,一套轴加两个轴承座都得一百多了,

网友:
真是厉害,我也想做可是都一直懒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