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风扇调速都玩腻了吧? 来试试充电温度补偿怎么样

楼主(2019-11-26):
其实我也觉得台机太吵 ,不过还没来得及折腾   老天爷已经替我出手了

电池充电  无论个头大小  都存在巨大的温度影响,
现在大家都玩锂电的多  TP4056模块更是人手必备的原料,能不能搞个简单的负温度补偿  加到TP4056的模块上?

大佬们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网友:
4056不是有个设置电流大小的电阻,把温度反馈到调整电阻那里就可以吧,温度高就减小电流

网友A:
这是我能想到的比较简单的方法了,温度越高,mos的G级电压越低,充电电流越小,反之电流变大。
调整R1和VR可以获得合适的电流与温度响应曲线。

2楼坛友的也很简单,可以试试看。

差点被误导了,官方就有temp引脚,直接加NTC就行,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能想到的比较简单的方法了,温度越高,mos的G级电压越低,充电电流越小,反之电流变大。
调整R1和 ...

茶手头只保存了些零散的资料   没看出来TEMP口用途,   看来以后必须找datasheet

以兄之见  这个用普通的负温度NTC就可以?  一般常用的貌似10K
资料上只提到端口电压的变化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茶手头只保存了些零散的资料   没看出来TEMP口用途,   看来以后 ...

具体的按照手册上的公式根据NTC计算R1和R2,10K的NTC确实是最常见的,就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按照手册上的公式根据NTC计算R1和R2,10K的NTC确实是最常见的,就它吧 ...

可惜镍氢方面没有象4056这样便宜好用的东东
12v蓄电池方面好象也没有专业的充电管理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镍氢方面没有象4056这样便宜好用的东东
12v蓄电池方面好象也没有专业的充电管理IC

有没有想过抬高tp4056的地,让它能给12v铅酸电池充电呢,记得论坛有人讨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想过抬高tp4056的地,让它能给12v铅酸电池充电呢,记得论坛有人讨论过 ...

对电池的电压控制范围  差别有点大啊
蓄电池安全放电可低至10.5v左右   安全充电电压13.8~14.2v

不过这些对高手来说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