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白菜白光加缓冲电路

楼主(2019-11-26):
自从有了新站就没发过贴了,白菜白光电源用的水果电源,用的船型开关,触点有时会粘死。今天又粘上了,动手给加个缓冲电电路,比较简单。继电器差不多一秒吸合,很合适。再没有打开电源时的火花声了。

网友A:
我的加了10A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加了10A的继电器

我用8A的,以前从老松下电视拆的。

网友B:
触点两端加0.01uf小电容消除火花

网友C:
我的苹果电源一插上去整个房间LED灯都会迅速闪一下。。。。

网友D:
这个功率不大,可以直接串一个NT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不大,可以直接串一个NTC。

这个我想过,但是电源输入端本来就串有NTC,触点还是粘一起了,所以才弄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苹果电源一插上去整个房间LED灯都会迅速闪一下。。。。

这个插上去的确电火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两端加0.01uf小电容消除火花

这个没作用,你试过就知道了,因为是开关合上时火花大,在直流电路里还可以。

楼主:
大神过奖了,雕虫小技

网友E:
“大”工程,简单的并电容电阻那种消弧电路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工程,简单的并电容电阻那种消弧电路没用吗?

其实如果串入选型合适的NTC应该能解决的,并电阻电容这里不适合用。

网友F:
难怪我的牛肉T12在上电的时候干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怪我的牛肉T12在上电的时候干扰比较大

正常用就行了,我是开关粘一起了,才加的这个电路。用着不错,躲过上电时的大电流。

网友G:
所以我把开关加在电源输出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我把开关加在电源输出侧

这也是个解决方法,但是平时我都是一直插着电的,感觉还是要切断电源好点。个人喜好

网友:
用带有PFC电路的开关电源。开启瞬间电流不大。因为有PFC电感充磁,等饱和后,才对后面电路无交流磁阻。

网友(2022-10-30):
这个设想不错

网友:
120欧姆可以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