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空开加漏电保护器??? 是不是1+n的类型呢???

楼主(2019-11-26):
这个是不是空开加漏电保护器???  是不是1+n的类型呢???

这个是不是空开加漏电保护器???  是不是1+n的类型呢???

牌子应该是个好牌子吧???

跳闸只把火线关闭???

火线是不是只接      1号接口呢???
零线是不是只接      2号接口呢???

3号按钮和4号按钮分别有什么用呢???

这个是不是空开加漏电保护器???  是不是1+n的类型呢???

网友:
漏电跳闸后,4号会弹出来,摁下4号才能重新合闸,3号是试验用的,检测漏电是否有效,

网友:
这个只断火线,所以接线千万不能接错。
1接火线,2接零线

网友:
标识的不是很清楚吗?

网友:
这牌子是山寨中的奇葩,搜一下上德和德力西,这货简直就是不要脸,纯粹为了砸德力西的牌子活着,专挂德力西的名卖假货.

网友:
这种是1P漏保,N线是无法断开的。。。

卖家一般称为1P+N。
N线在右上方2位置有标号的。

你这个长城标的已经到年限了,拆了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