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数据口坏掉的影驰铁甲蘸酱240G

楼主(2019-11-26):
从朋友处得到一块铁甲蘸酱240,SATA数据口断掉了。PS3111-S11-13主控,固件版本SBFM61.3,四贴不知名颗粒。听说这型号掉固件现象频发。

坏掉的数据口

坏掉的数据口

全尸

全尸

颗粒编号: TG19G53BIV C118310

颗粒

颗粒

下方还有一个带二维码的贴纸,不知道是干嘛的

贴纸

贴纸

请问各位老哥这颗粒真实型号怎么看? 各位觉得换个带缓存的其他主控班合适呢,还是换个SATA头合适呢?

网友:
应该是东芝的黑片,像什么光威、影驰、台电都喜欢用黑片,还是换个sata接口吧

网友:
换接口,换主控板得多花几十块钱

网友:
18块撸个翻车迅H1的盒子,回来了两边的接口都拆掉,直接拿排线给飞线连起来,当个大号U盘用得了(貌似不拆口直接飞也行)。

网友:
东西垫一下沾上,几乎0成本

网友:
我的120是东芝的片

楼主:
初次发帖,
@azzajazz @redyan9985 @1325133 @1187937228 @kof宋小宝 @ddt1217
感谢几位老哥的回复

我纠结是换主控板子还是还接口的原因主要在于这PS3111 没缓存,也有掉固件的的毛病。
当然肯定是直接在接口上想办法成本更低,哈哈哈哈哈

楼主:
@10655188 @超级女生 @azzajazz  @xiaoxuanfeng

感谢几位老哥的打赏

网友A(2020-01-24):
宽封大百片,镁光嫌疑很大。。。话说这种直接换接头不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宽封大百片,镁光嫌疑很大。。。话说这种直接换接头不就行啦

很可能是bics4

网友B:
这个系列掉固件很频繁,千万当心

网友:
我也有一个150战将,同样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掉固件很频繁,千万当心

这个我倒是知道,本想弄清楚nand之后找人换个其他支持DDR缓存的板子,奈何没有任何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封大百片,镁光嫌疑很大。。。话说这种直接换接头不就行啦

手里没设备啊,然后花了三十块找人修了,拿回来一看。。。人家直接用哥俩好粘上的,还TM粘歪了 。 。。

楼主:
请老哥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