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24W亮度变暗的LED灯盘

楼主(2019-11-26):
家里的吊扇灯LED灯坏了,灯打开之后就变的很暗,于是就又买了个新的换了上去,旧的我就拆开来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

就是这样的吊扇灯,灯打开很暗,见下图。

外面大概看了一下,是灯珠烧了一个。

然后拆开看了果然是灯珠烧了

将烧毁灯珠弄掉,将两个焊接脚用电烙铁焊在一起,完美修复。

通电,完美修复。

网友A:
焊一颗led上去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一颗led上去更好

好的,等下次别的灯坏了,拆一颗焊上去。

网友B:
设计这种灯,可以说是急功近利。功率与散热并不匹配,最可恨的是不用质量过硬的LED,坏了才好挣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计这种灯,可以说是急功近利。功率与散热并不匹配,最可恨的是不用质量过硬的LED,坏了才好挣钱。 ...

灯神终于回归了

网友C:
加个罩子,死得更快

网友D:
短路不叫完美修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不叫完美修复,谢谢

是的,应该叫不完美修复,下次我注意用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罩子,死得更快

那把罩子拿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灯神终于回归了

大大好,我偶尔来签个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好,我偶尔来签个到。

好久没看到灯神的作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大好,我偶尔来签个到。

灯神忙着挣大钱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到灯神的作品了

除了在店里,就喜欢去河边喂鱼(野钓),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神忙着挣大钱去了

今年小餐饮不好做啊

网友:
加个盖,死得快,死得快,又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