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X1 Carbon联想笔记本键盘按键失灵修复

楼主(2019-11-26):
这部联想笔记本很长时间都是在接显示器和无线键盘鼠标使用的,但是前两天太太需要在床上加个班,就直接拿到床上用了,但是不久就询问我,为什么H键打不出来。

瞬间感觉不对劲,试了下确实用不了,不单是H键G键也没有了,再试试发现还有esc键也没有了,好吧键盘坏了,什么时候坏的也不知道。
那就开始逛某宝看看,郁闷鸟,发现我这款老本子的键盘在同系列不同年份中最贵的,2015年的本子了一个键盘全新450元,拆机的最低的要350元。
实在无语,然后死马当活马医把。然后在网上找找有没有前车之鉴,发现结果不是很了乐观,基本都是建议直接跟换的,基本找不到相关可以参考的,当时就想如果能搞好一定要写点什么好给像我这样的人参考参考。

第二天,先把笔记本拆了把,这个没什么难度。我这个本子键盘是在C壳下面必须要先把主板拆完了才能拆,但是拆完了才发现前门只是热身而已,键盘上密密麻麻的小螺丝,数了下整整66颗,慢慢拆把。

拆完后研究下先,键盘背面黑色纸下是键盘背光层,不需要拆,键盘的按键膜在正面,仔细研究下,发现比想象的方便不少,除了拆了按键帽按键支架,就7个铝片铆接的。

铆接铝片先拿刀试了下,可以搞下来,但是太费事,反正也没办法复原了,拿就找钻头开了就可以,找到2cm的钻头,盘它。

搞定后找了个盒子,慢慢拆按键帽,还好不是很难,一开始比较慢,后面就很快了,一般从按键左上角用力很容易就下了。

具体多久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全下来了,不过拆按键支架还是有两个坏了,后面证明问题不大后面说,最多后面某宝配两个。

按键膜都是塑料薄膜上面印刷的导电路,上下两层中间一个隔离层,隔离层在需要按键位置是空的按压上下印刷层导通。3层镂空边缘有胶。
下面说说我的维修过程。

仔细观察下没有反应的按键周围有没有干水渍什么的,印刷电路有没有变色,结果没有任何发现,也不可能把膜全部揭开量。
我做的事情是,找了水笔先把失灵的键的电路描了出来,确定都在同一个线路上,最终找到最后插头排线位置,那就掀开失灵的按键用表量了下,发现确实不通。

然后在键盘折弯裸露的部位量了下,竟然是通的,那么这段到排线之间不通,然后揭开靠排线边的保护膜量了下,发现确实是这段不通,发现印刷电路有黑色氧化,然后顺便把周围其他的检查了下,就这个不通。

问题找到了那就方便了,下面就看怎么连上,这个塑料膜焊接肯定是不行的,只能使用导电银胶,还是某宝果断下单,这个东西毕竟含银所以价格不是很低但是需要量不多,找个0.1ml的就够了,多了用不了时间长了就没有用了。

找了个附近的,第二天就到了,因为之前没用过,这个东西流动性并不强,没有想象的中那么好涂抹,所以最终修复不美观,不符合处女座标准,但是能用就行。涂好等段时间,然后用表量了下通了,然后顺便把旁边颜色不对的也涂抹了下。

等全干了,就这么接到主板上开机是试了下没有问题。这样键盘就好了,然后贴了一层高温胶带,保护下。
下面就是复原安装了。

一晚上搞定全部复原,不过后面悲剧,因为之前找的测试软件没有Fn键的测试,抱着侥幸态度,等全好了再试发现Fn键确实没有。其他键都没有问题,但是笔记本没有Fn键还是不方便。
纠结了5分钟,再拆一遍把。

拆的过程中也是相当郁闷,不是因为难,是因为原本Fn键明明是好的啊,怎么就不好了。
拆完后,再一次描线,再次测量,发现竟然是通的,那问题怎么回事呢,难道是笔记本主板芯片问题吗?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被自己坑了,就是下面图上,这个是FN键旁边的功能指示灯,因为之前为了测量揭开了,但是指示灯是也是用的胶粘的,但不是不干胶,所以断了,为了不影响功能我涂了些导电银胶为了重新连接LED的脚,但是胶多了点,压上去后剂到旁边的Fn的印刷线上去了。

分离开后再测就好了。然后再次复原,到此完美修复一个键盘了。

总结下,笔记本键盘还是需要用个键盘膜的,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有水渗入就容易引起硬刷电路氧化。
像我这个键盘,我从来没有渗过水,但是这次修复的排线位置正好处于没有膜覆盖,如果能膜保护下估计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希望我的这篇文章能对想自己修复键盘的人有帮助。

网友:
看来现在的thinkpad 的质量真的是没法和IBM时代相提并论了。

网友A:
不错完美修复,没有导电银浆用细铜丝加透明胶也可以很方便的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完美修复,没有导电银浆用细铜丝加透明胶也可以很方便的修复~

感觉不是太保险。笔记本偶尔也要带出去用用。

网友:
不用很久你就高兴不起来  我之前也买过这种东西 修复了用不久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贵夫人使用笔记本也是比较温柔,一般人碰到键盘故障都是一通暴力击打,所幸键盘机械结构没有大损害,只是薄膜印刷电路有断路。
我自己碰到过笔记本键盘个别故障,一般都是拆个坏一个,那轻薄的弹跳机构太脆弱了,构件结构非常纤细没有修复的可行性。

网友:
钻头的尺寸标错了,应该是2mm.

网友:
就冲着这些螺丝也不能便宜咯~

网友:
家里一个老的联想IBM的笔记本,也是键盘有几个没用,还特地买了一个外置USB键盘用着,有空也来试试LZ的方法。

网友:
我以前也干過這樣的事兒。
不過修好之後發現那鍵盤不貴,才幾十。
樓主的鍵盤好貴。。。值得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复原塑料部分的,就是一开始用钻头钻掉那一部分,用胶水粘到钢板上?

网友:
有时间是可以折腾一下,毕竟不便宜

网友:
我从12年就开始用导电银胶修复键盘了,那是我的键盘是罗技发G15折叠屏款,一个键盘小一千,不修不行啊

网友:
我有个本子,ESC键不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太保险。笔记本偶尔也要带出去用用。

没事儿挺可靠,一个键盘也是断线,铜丝加透明胶后用了好多年没坏~

网友C:
导电银漆修复应该先把周围的电路用胶带保护起来,只暴露需要连接的部分,不然确实容易溢出

网友:
佩服,早看到的话就不用换键盘了.
不过.我那是便宜键盘.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我也好奇那些铆钉拆掉后是怎么复原的。
之前一个笔记本也是键盘部分键位失灵,但是看到铆钉和金属压扣就不想搞了,压扣拆了大概率复原不了辣么完美,铆钉肯定废。
最后只能外接键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复原塑料部分的,就是一开始用钻头钻掉那一部分,用胶水粘到钢板上? ...

不用,键盘膜背面的双面胶还有些粘,然后就是按键支架是安装在背板上的,实际上就把膜压在背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电银漆修复应该先把周围的电路用胶带保护起来,只暴露需要连接的部分,不然确实容易溢出 ...

是的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