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谊华YiHua 959D热风枪全网首拆

楼主(2019-11-26):
用料还行,做工一般,稳压IC用的78L05,电流只有100毫安,应该至少用个500毫安的78M05,12A可控硅加散热片应该够用,运放358,主板上有个插口是空的,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欢迎评论

网友:
做工还可以,变压器不大啊

网友:
还行不难看,瓤子都差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折腾时又多了一件神器。。。。。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哦

网友:
应该手柄带风机的那种,这个蛮好的,变压器只是给控制电路供电足够了,电热元件直接市电的。

网友:
开膛破肚,过瘾一下。共享!

网友A:
只听说过华谊,这这怎么反过来了。

网友:
控制电路本身耗电不大,压差不高的话,100ma足够了,现在的工厂成本核算快到极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听说过华谊,这这怎么反过来了。

领域不同,华谊是做万用表之类的那种测量仪器的,和华仪类似。谊华则是做元器件焊接、拆锡工具的,成立也有快20年了,做的东西比快克(QUICK,不是做感冒药的那家快克)、安泰信的档次稍微低那么点点,但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B:
我家的热风枪也是这个牌子的,8786D,要比楼主的这个差点,我要求也不高,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我买来也有半年多了,没啥特别明显的毛病。用它折腾手机,很多都成功修好了

网友:
又多了 一件神器,拆贴片元件方便了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手的。某宝上好像都要1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热风枪也是这个牌子的,8786D,要比楼主的这个差点,我要求也不高,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我买来也有 ...

差不多的价格,8786D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领域不同,华谊是做万用表之类的那种测量仪器的,和华仪类似。谊华则是做元器件焊接、拆锡工具的,成立也 ...

哦,知道了,谢谢解答

网友(2020-01-08):
这个不带温度校准按钮,要是温度偏差了怎么校准呢

网友:
谊华有个便携的好像是936贼坑,容阻降压,开关电源都不上,以后买这个牌子都要三思了

网友(2020-02-07):
我那个热风枪是控制板和手柄一体的,也是这个牌子的,实际用起来还行

网友:
其实这类热风枪特别适合爱好者使用,一是小二轻三价格实惠,爱好者使用频率也不高,功能完全足够了。我也入手了一台8,9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