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五菱宏光老式DVD导航仪不开机故障修理过程.一个匪夷所思的修理成功案例.

楼主(2019-11-26):
前言:
前些日子因为手里的盒子出故障,索性就买了个风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645
有了风枪就开始把各种吃灰的设备拿出来修.
今天拿出来的是DVD车载导航仪.
14款五菱宏光上的.

故障症状:上电不开机.

故障排查:
用12V3.5A的电源,正极接ACC,BAT+ ,负极接GND.如图.
这样就创造了开机的供电条件.

开机测量12V供电正常,3.3V电压也有了.
音频功放的ACC 12V也有了.

但是出现大面积无电压的现象.黄色区域是测不出电压的区域.
感觉是哪个三极管或mos管的问题,用查线方法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有经验的大佬给点意见或方向吧.

11月7日更新编辑

下面3位达人分析的都很有道理,一楼达人说没有5V,更准确.
12V和3.3v都有5V电压没有, 78L15负责输出5V电压.
那就找找5V的来源.

下面是我漫长的寻找过程.
边查边做的笔记,你们看着肯定晕,其实我也晕~.

78L15输入端无电压,需要从前端查起,第一个链接到A39T(AO3403)场效应管.
AO3403的G极和S极电压都为12V,D极无电压,导通条件是G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从S级流入D极.
短接S,D极.78L15输入端出现12V,输出端是11V.晕~~~ 看来短接不可以.

再查找AO3403的G极电压为何没有被拉低.
检查AO3403的G极有两条线路电阻10K和1K,测量阻值均正常.
G极通过1k电阻链接到S8050(J3Y)NPN型, C极(集电极).

S8050 B极无电压,C极12V,E极是接地.信号从基极输入,从集电极输出,发射极接地.
查找B极的源头,一路翻山越岭终于到了MN101EF51AXW单片机IC的引脚.
找到这里就傻眼了,进IC了这还这么查?

查询得知这是一块松下的单片机IC,没有datasheet.再说单片机是根据里面程序执行的,有新IC没程序也没用.
到了这里感觉基本要放弃了………… 但是……..

好运总伴随着我,奇迹出现了.
能修好我都觉得匪夷所思,说出来大家肯定会觉得这是异灵事件!

详情稍后道来.

网友A:
感觉还有一组5V供电没出来,找找有电感的地方。

网友:
检查dcdc电路有无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或者外接电检查电流看是不是有短路电地方呗,电源上面的问题不是好整电很吗

网友:
这个一般是多层板,查线追踪不合适,有原理图最好,不过没电应该好查,看看dcdc,有没有7805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有一组5V供电没出来,找找有电感的地方。

确实是没有5V,但是今天修好了.
并不是5V问题.
贴已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没有5V,但是今天修好了.
并不是5V问题.
贴已更新

详情稍后道来.

道到哪里去了?

网友:
楼主,详情怎么还没奉上

楼主:
这个稍后是有点长了.因为别的事耽误了,看官们继续往下看.

在我一筹莫展,几近放弃的时候,脑子里浮现了一个视频内容.
是查找故障原因资料时偶然点开看的,看完了心里大骂,这尼玛不分析故障原因,直接开焊,焊完了就好.简直就是脑残做法.
就是这个视频, 大家看了也会骂的.
https://www.ixigua.com/i6675297122385920515/

但是心想反正也救不活了,用烙铁练练拖焊的技术吧.
拖了一半发现现在天气太冷化锡有点延时,干脆作罢.
已下手部分整理干净后开机测试.
这一开机我震惊了…居然好了!!!!

让我震惊的原因并不是真是虚焊问题.
而是最开始拆机时,因为这主板的构造,首先怀疑的也是虚焊.
用放大镜逐个针查看过的,有几个锡少的还给补了锡.
万万没想到费九牛二虎之力在板子穿孔之间来回查找,最后还不如这么一拖.

看来凡事没有绝对的,脑残就法也有他的道理.

以上是修理的完整过程.

网友(2022-07-23):
跟我的机子一样,但我重新补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4-04-18):
也有类似的情况,直接补焊就好了,就是你图上红色板子补焊,好像主要是是左边那一排,车机运行环境难免颠簸,时间长了这种老式的DVD的设计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