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网络打印机共享服务器(MX-LINK ML-PS8816L)

楼主(2019-11-26):
型号ML-PS8816L

看样子可以自己加无线天线,但是网页版本配置里面没有无线的配置。

好像还可以加usb。  看样子要买个高版本的把没有的ic及其固件复制出来。

大家踊跃点把相关ic的功能补齐。
我是拆机狂。我负责拆,剩下的事大家来填空。

网友A:
mt7628模块还带内存闪存,7628很好玩的。,直接刷固件就好了。然后USB部分应该是补一个hub芯片然后两个u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7628模块还带内存闪存,7628很好玩的。,直接刷固件就好了。然后USB部分应该是补一个hub芯片然后两个u口 ...

对就是hub芯片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hub芯片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试试fe1.1s引脚似乎能对上

网友:
这玩意其实能稳定做网络打印机服务器就行了,一般用在企业中作为比较大的打印机做网络共享用,其他也不奢求干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fe1.1s引脚似乎能对上

我看了一下能对上。

网友:
刷个潘多拉 mtk7628有固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能对上。

对,还有ma8601。据说是兼容。
切外围元件更少。

网友:
这玩意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C:
把复位按钮换个位置,添加一个HUB芯片,可以用4个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复位按钮换个位置,添加一个HUB芯片,可以用4个USB接口。

对 得先买一个全版本的把固件搞出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复位按钮换个位置,添加一个HUB芯片,可以用4个USB接口。

添加 usb-hub芯片,还不如直接买个usb-hub插上去省事
后边本身已经有一个usb接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得先买一个全版本的把固件搞出来才行

MT7628 模块, 本身就是基于 openwrt 的
直接刷openwrt 肯定可以实现全功能

网友:
模块价格 40元。

接口定义,自己看了办吧

网友(2020-12-25):
求软路由固件~~

网友:
这玩意都不需要插天线?

网友D:
楼主能否把固件共享一下,正缺个打印服务器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把固件共享一下,正缺个打印服务器固件

路由宝刷Padavan不香么???

网友E(2021-11-04):
今天也刚买了一个,到了拆了发出来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E:
今天也刚买了一个,到了拆了发出来

拆了没有,固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