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充电器这个位置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11-26):
淘了一些剪线5.3v充电器,拆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一个贴片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什么,看着好像是GB5,没搜到,是什么芯片啊,有什么能代替吗

楼主:
那可以用tl431 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用tl431 代替吗

那要看原先的输出电压是多少,这个要自己研究

网友:
估计就是431看看周围电阻的阻值,能算出来

网友:
确实是431,但是要注意不同的型号引脚排列是不同的,要找到跟原先一样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