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创维csr8510蓝牙模块求改接方法

楼主(2019-11-26):
求大侠出手帮忙改接成usb接口在海信电视上用,usb只有四线,而这个模块是6条线,求改接方法,接四条线能识别,只是在蓝牙无法搜索

网友:
提供个思路:需要驱动吧,这是软件层面的

网友A:
pon拉高或者拉低试试,usb4条线正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n拉高或者拉低试试,usb4条线正常连接,

请问怎样才能拉高或拉低?电平?如何改动呢?

网友:
芯片不是BGA的话直接量引脚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n拉高或者拉低试试,usb4条线正常连接,

请问pon如何拉高或拉低呢?电平么?如何改动呢?

网友:
先接电脑上试,ok的话就是安卓电视没有内置驱动,一般都不会内置~

网友:
电源可能是3.3v的,不要直接加5v

网友:
好像没接天线。。。。。

网友:
估计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何必呢,淘宝20块一个蓝牙5.0的适配器,电脑用正常,应该智能电视也是正常使用

网友:
中间四根就是USB线

网友:
从网上查到创维电视加装该蓝牙设备的方法。接法没错,但是蓝牙开关不是默认打开的,找一个能管理蓝牙的APP,原帖是VST全聚合,蓝牙管理功能,打开蓝牙即可。
另外,两条黑线的第一条是接USB线外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