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为啥新老站并存?

楼主(2019-11-26):
好长时间没有去老站了。新站开了以为老站过段时间就会关掉的。
老站存在的意义是啥?如果只是保存资料,为啥不直接把帖子导入新站?

同时维护新旧两个站不是增加开销吗?

网友A:
数据库类型不同,转换工程大且容易出错,所以骚版选择并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类型不同,转换工程大且容易出错,所以骚版选择并存

间接导致了网站客户的分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接导致了网站客户的分流

老站现在也不能发帖了还有啥客户,,,不过确实我也觉得新老合并更好,有时候找一个帖子然后忘了是在新站还是老站。苦于数据库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