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一个老三样充电器BC-CSQ 四等显示

楼主(2019-11-26):
今天没事改一个三洋代工的索尼充电器,比较老了,加装四个贴片橙色二极管并串接1K电阻,二极管负极接电池负极片,正极取自芯片控制脉冲输出端,由于充电器为间歇性充电,因此充电时灯会一闪一闪也蛮好看,再也不用担心老旧电池因为拒充不知道了,意外发现是即使充电器停充还是会有长间歇性补充状态,上图:

网友A:
看半天也没找到哪三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半天也没找到哪三样?

他应该想说老三洋。

网友:
谢谢分享,开孔用烙铁烫的吧

网友:
裹红色胶布什么意思?

网友:
开孔不规则,有点受不了

网友(2020-03-02):
改在电池正面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