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惊喜:沉睡很久的摩托罗拉里程碑2手机在进垃圾桶的前一刻竟然复活了

楼主(2019-11-26):
这部摩托罗拉里程碑2手机历经岁月磨砺,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开机黑砖一块,准备拆解完毕把有用的零件转给需要的人,已经确认坏了无用的零件送进垃圾堆,在对主板做最后确认的时候,发现主板在插到充电器或者电脑上的时候,主板上有一个位置异常发热(下图红线圈出的屏蔽罩),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我就拆开这个位置的屏蔽罩看看到底是哪里发热。
暴力拆解下来的屏蔽罩和一堆零件:

这个发热位置的屏蔽罩下面是一颗海力士字库,根据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诊疗经验,这个字库肯定是虚焊了。于是上热风枪对他加焊。

然后装起来试着开机,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沉睡很久的摩托罗拉里程碑2手机竟然复活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看看背后这颗历经风霜的电池,你就知道这部手机的历史了:

经过进一步把玩,字库在开机及运行的时候还是发热比较大,而且字库进入了只读模式,就是每次开机都是恢复到最后一次的样子,不能存储任何内容,想要刷机都不行,看来这颗海力士的字库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了。

网友:
其实还能换盆。

网友:
说不一定还有虚焊问题,拆下来重新植一下锡试试!

网友:
其实还能垫桌腿。。。。

网友:
我想给它换块电池,拆下来的电池保护板就锁了,摩托变态啊!

网友:
请问下热风枪加焊一般怎么操作,调到多少度 ,需要对周边的元件采取什么保护措施吗

网友:
当然我也用这手机,后来触摸屏有点飘,淘汰了

网友:
又想骗俺买热风枪,俺选择让俺的G3退休

网友:
聊聊风枪的牌子和型号吧,偶一直在观望风枪,没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