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lenovo x200 每次断电开机系统时间都不对

楼主(2019-11-26):
Thinkpad x200 每次断电后,开机CMOS时间都会变成一个未来的时间,比如2035年时间也随机,应该不是BIOS电池的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清理一下电池夹接触面加换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更换 BIOS 电池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相关电路有电解电容失效了,仔细检查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试一下,结果回来通报

网友(2020-01-09):
主板电池没电了,2032之类的吧好像是

网友(2020-04-02):
坐等楼主消息,我的是慢

网友:
换电池,型号2032

网友:
本本穿越了

网友(2025-02-27):
几年过去了,居然没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