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移动电源不能充电更换插孔

楼主(2019-11-26):
如题,拆开检查是充电接口的问题,换一个吧。

就拍了电路板,焊接水平有限,毕竟可以用了,呵呵。

网友:
换了个接口~

网友:
謝謝分享,看来经常插的

网友:
这个一直焊不太好

网友A:
你是用放大镜拍的吗?这么清晰的接口,我用眼睛看,是看不清楚那些引脚的,眼睛老花了。

网友B:
看板子上的编号,其中MB的意思是不是MI BOOM?

网友C:
这种接口都有常备件

网友:
       拆之前,有没有先加焊五个针脚。?
       现在有部手机尾插也是松,要用力顶住一侧才能充得进去,开始用大头针拨一下各焊片,好像没有问题,但故障依旧,再稍用力拨一下,正极针脚就被挑了起来。

网友D:
请教一下,你们都是怎么焊接的那么密的接头的啊,我有个设备也要换头,正在发愁,要不要把烙铁头磨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放大镜拍的吗?这么清晰的接口,我用眼睛看,是看不清楚那些引脚的,眼睛老花了。 ...

手机放大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口都有常备件

刚好买了几个,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们都是怎么焊接的那么密的接头的啊,我有个设备也要换头,正在发愁,要不要把烙铁头磨尖 ...

先焊4个固定脚,最后焊接5个接触点,用的马蹄头,给5个接触点添加焊锡丝,最后用铜丝把多余的焊锡吸-出来。每次焊完用放大镜看,直到焊好。

网友:
这东西是经常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焊4个固定脚,最后焊接5个接触点,用的马蹄头,给5个接触点添加焊锡丝,最后用铜丝把多余的焊锡吸-出来 ...

好的,学习了,谢谢老大。我一直想怎么用尖头焊接呢,没想过用钢丝吸附多余的焊锡。谢谢老大哥

网友:
也折腾过一个,一样的充电的问题。

网友:
USB口类型多,都得准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上的编号,其中MB的意思是不是MI BOOM?

main board了解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们都是怎么焊接的那么密的接头的啊,我有个设备也要换头,正在发愁,要不要把烙铁头磨尖 ...

我是先给焊盘上锡,然后热风枪抵着吹就行了。如果附近有小的贴片元件,用铝箔胶带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学习了,谢谢老大。我一直想怎么用尖头焊接呢,没想过用钢丝吸附多余的焊锡。谢谢老大哥 ...

尖头烙铁不好用,用那种很尖的尖头弯曲的好,手机维修的师傅最喜欢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