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主轴不会自锁故障处理。

楼主(2019-11-26):
大有5262一台主轴不会自锁,转好多圈才能锁住一次。拆开检修。
这个拆机图论坛里就有,还是全新拆机图,其他的图就不发了。
打开之后发现齿轮工况不错,就是大有太节俭了,用的油品质量堪忧,液化流入自锁机构,这个看来是大有的通病,其他电钻有这个问题可以同样解决。

油已经发黑。

齿轮洗干净还不错,和新的一样。

楼主:
自己的照片拍的太差,借坛友一张图片说明。
搽干净工作就正常了。其他的钻有点油自锁也是正常的。大有不行,一点就工作不正常。

网友:
没油干摩容易坏

楼主:
有油了就不自锁设计问题吧,自锁小钢柱自重太轻了吧,有点油就会粘到其他部件上了。油品质量真的不好,用好些的油能增加几毛成本。5262三把自锁都不好,转好几次才能自锁。电机年份2013/2014/20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油了就不自锁设计问题吧,自锁小钢柱自重太轻了吧,有点油就会粘到其他部件上了。油品质量真的不好,用好 ...

换个双杯夹头

网友:
确实遇到同样问题,主轴不自锁,擦干净油过几天又不行了,齿轮箱又甩好多油在主轴锁上

楼主:
大有原厂油品质量不好,会液化,并且自锁钢柱太细,自重小容易粘住,所以效果差,设计问题,国货当自强,大有主控越来越缩水,老款有主控板,越来越简单,零件越来越少,新款直接按钮带调速了,直接省了主控板。像虾牌之类靠拢了。

网友:
威克士也不会自锁怎么办

网友:
要不要拆夹头

楼主:
自锁不好不用拆夹头,分离电机从齿轮箱开始 ,拆出全部齿轮。

网友:
觉得这是大有的设计问题。看过有人拆别的牌子的电钻,与这个结构不大一样,记得有一个拨叉状的零件拨动六个小圆柱(往两边各三个),就不会产生小圆柱沾了油就失灵的现象了。

楼主:
得伟的是六个钢柱,钢柱比起大有要粗很多长很多,自重大,不容易被粘住。大有的太细了,一点油就粘住了。

网友(2020-05-27):
大有这个显然是设计问题,这种结构比其它的要简单,但自锁角比较大,一般机械设计根据钢铁材料的摩擦系数,摩擦角在7度以下才能够可靠自锁,这个肯定大大超过7度了。另一方面,摩擦系数有油会降低,但永远保持没有油也办不到,因为再好的润滑脂也会随着时间推移析出滑油的。怎么办,我想了一个办法,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我画了一张示意图,因为我没有大有电钻,尺寸只是估计的,但道理是一样的,左边的图滚柱直径取7毫米,自锁角是10度多,右边的图把滚柱直径加大到了7.1毫米,自锁角就降到了8度多。觉得这是提高自锁性能的唯一办法了。下边的问题就是哪里去找合适尺寸的滚柱了,我想可以找合适尺寸的麻花钻,截取它的柄部来做滚柱,比如原来6毫米的滚柱,可以找6.1毫米的麻花钻柄来做。

网友:
到淘宝看了下,各种直径的圆柱销和滚针也很多,可以直接选用了(顶多把长短修一下),最好还是滚针,硬度高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