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慧荣2246xt Micron MT29F256G08CBCBB(L06B) 如何添加到修改flash数据库里面

楼主(2019-11-26):
请问SM2246xt如何添加Micron,256Gbit (16k) ,MT29F256G08CBCBB(L06B)的配置ID

在2246EN是这个A599=Micron,256Gbit (16k) ,MT29F256G08CBCBB(L06B)
Micron,256Gbit (16k) ,MT29F256G08CBCBB(L06B)

=2C,A4,64,32,AA,04,2,08,10,0,2044,2048,2,1,11,1024,4,16,2208,3,144,8F,27,30,1,0F,48,0,0,1,1

,52,51,1,DA,DF,1,1,0,D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下面几个可能通用也是2246EN里的A599=Micron,256Gbit (16k) ,MT29F256G08CBCBB(L06B)
Micron,256Gbit (16k) ,MT29F256G08CBCBB(L06B)=2C,A4,64,32,AA,04,2,08,10,0,2044,2048,2,1,11,1024,4,16,2208,3,144,8F,27,30,1,0F,48,0,0,1,1,52,51,1,DA,DF,1,1,0,D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A600=Micron,256Gbit (16k) ,MT29F512G08CECBB (L06B)
Micron,256Gbit (16k) ,MT29F512G08CECBB (L06B)=2C,A4,64,32,AA,04,2,08,10,0,2044,2048,2,1,11,1024,4,16,2208,3,144,8F,27,30,1,0F,48,0,0,1,1,52,51,1,DA,DF,1,1,0,D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A601=Micron,512Gbit (16k) ,MT29F512G08CBCBB(L06B)
Micron,512Gbit (16k) ,MT29F512G08CBCBB(L06B)))))

网友:
这个芯片不需要添加,有现成的开卡软件啊,去多找几个版本试试

楼主:
2246EN才有,XT没有

楼主:
请问SM2246xt如何添加配置ID

网友A:
现成的非要说没有,楼上说没有的怕是没开过卡吧,Q0405版本
A59=Micron,256Gbit,MT29F256G08CBCBB(L06B)
Micron,256Gbit,MT29F256G08CBCBB(L06B)=2C,A4,64,32,AA,04,1,16,2208,16384,1024,02192,02044,01000,04,01,01,1,81,00,0,11,3F,01,0303,00,00,00,20,20,10,10,00,48,00,01,01,00,00,72,1,0,03,02,01,00,03,00,3,01,01,02,3F,01,01,66,66,66,66,66,66,88,88,0000,

楼主(2020-03-08):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非要说没有,楼上说没有的怕是没开过卡吧,Q0405版本
A59=Micron,256Gbit,MT29F256G08CBCBB(L06B)
Mi ...

这个是2246EN的,我是要2246XT

网友(2021-01-10):
2246en和2246xt通用

网友(2021-04-20):
求助有这2258H的开卡工具吗?谢谢了!160139581@qq.com

网友(2023-01-21):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非要说没有,楼上说没有的怕是没开过卡吧,Q0405版本
A59=Micron,256Gbit,MT29F256G08CBCBB(L06B)
Mi ...

Q0405版本能不能发这个版本给我谢谢ttsniper@126.com

网友:
原装工具有参数,不需要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