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咸鱼上面的山寨小米快充电源

楼主(2019-11-26):
咸鱼购入,用了一个月,有一天拔掉手机的时候响了一下,就坏了

乍一看,还挺像的

主板正面,炸了电源芯片,还有配重的,服了

芯片是8115F,淘宝有卖

主板背面

大家觉得还有必要修好吗?

网友:
山寨的都舍得用件了啊。看样还不错,
别修了,块钱加快递费能买一个了。

网友A:
如果芯片不贵,几毛钱包邮的话还是可以修一下的,毕竟是同步整流,换完芯片记得加强散热

网友:
肯定是电路设计不合理才炸的。

网友:
高压容量容量太低了 加上快充功率大 才会炸那个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不贵,几毛钱包邮的话还是可以修一下的,毕竟是同步整流,换完芯片记得加强散热 ...

芯片6毛,邮费6块

网友:
那就别修了,拆件吧

网友:
这个山寨的质量也还可以。建议不要修了,10多块钱买别的快充头吧

网友:
说他山寨吧原件又是品牌货,说他不是山寨吧干嘛要加配重多此一举,此产品定位实在是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