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解瑞光指针式的水表,多图杀猫

楼主(2019-11-26):
家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一个指针式的水表,本来以为自来水公司要收回的,但好久也没动静,前些日子又换了水表,两个水表(厨房和厕所各一个)都换掉了并且把换下的水表都拿走了,现在我手里就还是有这么一个
拆了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拆解过程中用到了小铁锤和螺丝刀,其他的就是一个小卡尺了
另外还发现,这个水表,如果从进水口往里吹气,指针就正着走,如果反着从出水口吹气的话,指针是会倒着转的。想了想,可能是为了断水回水的时候让指针倒着走进气,当来水的时候,气体再进来使用户少损失一点吧,也许我想多了。为什么不加个止逆阀呢?

不管了,拆

上图(图有点多啊)
“瑞光”牌子的指针式水表,最大显示到9999.999吨,超过这个数会回零重新计数
壳子是铸铁的,进水口螺丝和出水口螺丝都是黄铜的,另外盖子也是黄铜的,本来上面还有个塑料盖子,被我弄破扔了水表挺重的,1.7公斤大概

水表正面,铸铁的壳子,出水口和进水口都是黄铜的,这个大盖子也是黄铜的,够沉的 ... ... ...

水表正面,铸铁的壳子,出水口和进水口都是黄铜的,这个大盖子也是黄铜的,够沉的 ... ... ...

一体的家伙,没有地方能拆,应该是拆掉盖子就好了,但太紧拧不动,发现盖子上面有四个扣(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其中一个是安装塑料盖子的,另外三个每个上面都有个小眼,估计是上铅封的吧。用手拧不动又没有大管钳,不过这难不到我,上铁锤逆时针敲打几下那个四个小扣子,几下就开了

用手拧不动,盖子上面有四个卡,应该是挂铅封的

用手拧不动,盖子上面有四个卡,应该是挂铅封的

这是进水口,黄铜的接头,应该叫活接吧
出水口,黄铜的,应该和进水口一样的接头,不知道为什么少了一个钢管
拧开了,铜盖子,还有个塑料垫圈,再里面是一个圆形玻璃,塑料垫圈为了防止铜盖圈伤到圆玻璃的吧
侧面看就是铸铁表壳和这块圆玻璃了,玻璃和表壳中间还有个类似泡沫的垫圈,这个垫圈主要是密封防水的了。
时间太久了,玻璃和垫圈和表壳都已经粘连到一起了,直接弄不下来,用个改锥撬下来
撬下来了,圆玻璃,防水垫圈
玻璃真厚
玻璃的直径,这么量差不太我吧
进水口外径20的,应该是四分的吧
壳子上面标了水流的方向
另一面标着15mm,应该是管子内径吧,我猜的,我没量
有两个小螺丝,没有发现其他机关,应该拆掉这两个螺丝就能拆解整个水表了吧
用我82年的双头螺丝刀就行
拆掉了,两个应该是铜质的螺丝,每个螺丝正面还有一个塑料垫片
拆掉了螺丝还是拿不下来,发现指针是塑料的,都可以取下来,就像我们换石英表机芯一样,要把表针拆掉
表针拆掉后表盘下来了,什么材质不清楚,应该是金属的,但肯定不是铜的,很轻,感觉像铝合金
拆掉了指针、表盘之后,正面就是这一堆青春豆,有几个长的是安装指针的,还有部分和机芯持平,应该是里面的轴了
这个垫圈就是玻璃和表壳之间的防水垫圈
拿掉防水垫圈后的水表,在机芯和壳体上有个卡口是为了对准安装方向的,表是圆的怕装错方向吧
轻轻的扣出来这个机芯,好多齿轮
换个方向看看这个计数齿轮组,应该是十比一的传动比吧,十进制计数嘛
计数单元另一面,中间一个洞是用来连接叶轮齿轮的
这个就是叶轮齿轮。表壳里面红褐的,应该是防锈漆之类的吧,应该对人体没有伤害吧
想再拆还有点麻烦,里面卡的有点紧,不过难不到我,继续上锤子
因为里面是塑料的外面是铸铁的,就不能用铁锤头了,要用木柄敲打
敲打几下后,里面的塑料件出来一些了
继续敲打,出来了一部分,可以用手抓了
拿出来了,红褐色的应该是铁锈
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了
换个角度看看,一个滤网,上面都是洞
拿掉滤网后,发现滤网里面也是洞,但是两层洞都不是直的,都是斜斜的,开始没想明白为什么
这东西底部还有两个螺丝
仔细看了一下,两个螺丝压住了一个盖片,盖片正面还有洞洞,盖片可以调整,感觉应该是调校水表的吧
里面的这个东西也能拆开,分别是带洞的部分和叶轮部分
靠叶轮转动来讲量水流量
叶轮通过轴连接一个直齿轮
表壳,里面有个台阶
台阶把进水口和出水口分隔开,进水口在台阶下面,出水口在台阶上面
把带滤网的部分装进去,原来滤网的地方和正面的小孔进水,上面的单独的小孔出水,由于孔是斜的,水流会冲击叶轮使叶轮转动从而带动齿轮对水流量进行计量
没错,这两个螺丝就是调校水表的
叶轮连接的齿轮是可以拧下来的
把叶轮放到下面的带孔的零件里, 叶轮和壳体之间有明显的间隙,这就是为什么开小水流水表不转的原因吧

好了,都拆完了,那个都是齿轮的计数的家伙没拆,也没拆的必要,就是几组十比一的齿轮。
都拆完了发现里面没有任何止逆的内容,所以从出口吹气指针会反转

拆解完成,原样装回去,这东西零件不多,好装。

好了,又没用了,看看谁有用,谁要,告诉我,你出邮费我给你寄出去,东西是free的。如果没人要,就给我家老泰山拿回去卖铁和铜了

网友A:
好像塑料齿轮是标配,有些水表内置防反转机构等。

网友B: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拆这样的坏水表 把里面的齿轮给我们当陀螺玩

网友:
头一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C:
最烦的是关了水龙头还得转几圈。

网友D:
现在我们这一户一表早就用上智能的了,这个老式的,估计用的地方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们这一户一表早就用上智能的了,这个老式的,估计用的地方少了

我们这里前些时候换的水表,看上面写着物联网水表,但是在收消费的时候还是上门来收,只是多了个拍照的过程,原来的水表也是指针的,不用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烦的是关了水龙头还得转几圈。

哈哈,确实是这样的,水龙头关掉了还要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塑料齿轮是标配,有些水表内置防反转机构等。

我也感觉里面应该有个止回阀或者防倒转的才对,但这个确实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拆这样的坏水表 把里面的齿轮给我们当陀螺玩

哈哈,看来童年都差不多,我家是农村的,没有水表,但捡到过不少次人家有钱人家扔的玩具,回力车和发条车,里面都有齿轮,拆下来当蛇螺玩,我们管蛇螺叫“捻捻转儿”

网友E:
认真发帖,这个齿轮塑料的,应该强磁放上去没效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认真发帖,这个齿轮塑料的,应该强磁放上去没效果了吧

应该也是有效果的,那个叶轮的输出轴是铁的还是不锈钢的呀,如果是不锈钢的可能差一些,如果是铁质的或者稍微有些能够被强磁感应,多少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网友F:
一样分解了不弄掉片叶子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童年都差不多,我家是农村的,没有水表,但捡到过不少次人家有钱人家扔的玩具,回力车和发条车 ...

你别说你是河南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里面应该有个止回阀或者防倒转的才对,但这个确实就没有

有机械防倒转的水表有个问题。如果水表后的管内有一段空气。那么水管网的压力波动会让水表不用水也起劲的走。这种现象引起很多争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分解了不弄掉片叶子么?

这个水表是一个废弃了的,不是现在使用的,弄掉叶片子也没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别说你是河南的

小心语言啊,小心有人轰炸你,我是河北的,河北沧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机械防倒转的水表有个问题。如果水表后的管内有一段空气。那么水管网的压力波动会让水表不用水也起劲 ...

您讲的确实是这样,一旦里面有气体水表就会疯转,比水要转的快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心语言啊,小心有人轰炸你,我是河北的,河北沧州

那是我太武断了 因为我们这里也叫捻捻转 坐标河南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