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坑T12,再组微型T12小焊台

楼主(2019-11-26):
前段时间,组装好13232屏的迷你T12,在翻看坛内帖子,看到坛友的TFT彩色液晶屏的小板子,显示屏漂亮,还有另一坛友付邮费送3D打印苹果电源改T12壳,
没忍住,又买了。不想再买苹果电源,还是插笔记本电源。上次买的小盒,剩一个,试了一下,刚好能卡进。决定组个迷你台式。
屏斜放,方便看。

坛友的壳,解决自己开屏口不美观

刚好能卡进

彩屏的板子,先通电试试

裁掉两边,

编码器用排针叠在主板上,编码器和屏平,

组装完成

哥俩好

网友:
这个实在是好看

网友A:
OLED的就是漂亮,其实可以把这个的固件改一下,改成不用的时候当时钟也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LED的就是漂亮,其实可以把这个的固件改一下,改成不用的时候当时钟也挺好的 ...

OLED寿命短,当时钟的话很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的就是漂亮,其实可以把这个的固件改一下,改成不用的时候当时钟也挺好的 ...

这个不是oled,是TFT液晶屏

网友:
又精致又好看

网友C:
控制板是闲鱼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是闲鱼入的吗?

是的,闲鱼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LED寿命短,当时钟的话很快就坏了

那倒是,不过楼主说这是TFT的,貌似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oled,是TFT液晶屏

难得看到这么小的TFT屏,下次也去撸一点,比OLED好伺候多了

网友D:
控制板是在哪买的  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是在哪买的  可以分享下吗

闲鱼,搜,T12  STM32  TFT IPS 彩屏 DS3231

楼主:
这个屏确实不错,而且带可自设低电压报警和低电压停止加热,适合用不带保护板的锂电池供电。我设定,12.3V报警,12V保护,停止加热。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打印件呗,自己有一台3d打印机

网友:
外壳挺好看的,旋钮有的low,换个好看点的~

网友:
这个不错的,有个电池鉴测电压的,免得不小心放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打印件呗,自己有一台3d打印机

外壳是坛友送的,自己出个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闲鱼入的

是那款49.9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