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台电512G固态拆解 看下这个片,是新款Qlc吧

楼主(2019-11-26):
单片256G 两片组成 台电 300大洋入手 还没上机测试

网友:
玩玩就好,注意做好数据备份!

网友:
没听说2258支持qlc啊

网友:
2258好像只支持tlc吧。注意备份数据。

网友A:
2258不支持QLC
闪迪有256G的TLC单片

网友B:
小米8拍微距这么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不支持QLC
闪迪有256G的TLC单片

那看来这个还是很不错啊,我以为qlc呢,感觉这个片是新的

网友(2020-01-04):
这个闪迪标是后打的 二维码都给打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8拍微距这么清楚吗?

是的,我一般用小米8微距检查TSOP焊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