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这个U盘怎么救?DT100 G3 64G

楼主(2019-11-26):
DT100 G3 64G,插入电脑有反应,可以手动弹出电脑,每次坏道修复检测到一半就自动弹出,文件恢复到一半也弹出,但可以检测到一些文件。其他情况不好描述如图吧。数据挺重要的。麻烦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坏块这么多?你买到假冒扩容优盘了吧

网友B:
既然数据很重要,那么就不应该急着开卡。DiskGenius是正版的?如果不是正式专业版,找个PartitionGuru试试~

网友C:
这U盘不是5年保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U盘不是5年保的吗。

在怎么5年质保,但是金士顿的假货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怎么5年质保,但是金士顿的假货多

你哪搞的,双11才搞了金士顿G3 32G,官微验证是真的。

网友E:
记得搞过一个这货,百度搜一下金士顿专用格式化工具,格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去官方售后验明正身,如果在保直接走保修就好,我曾经售后保修过3个G3 16G的,大概一个月会返回来。售后主要查USB根部的序列号,那个在保就可以走售后。
如果不在保,建议先打开看下内部有没有损坏部件,如果没有肉眼可见损坏部件,就插到USB口,手摸金属放电后摸下芯片有没有发烫的,如果没有就拔下来,用万用表挨个查电容和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这么多?你买到假冒扩容优盘了吧

真盘,是扫描到那个时间它就自动弹出了。然后就全部判断为坏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U盘不是5年保的吗。

正版货,当年100买的,现在才50,可以保,但他们说直接换新的,数据就没了。这样子我还不如用自己的移动硬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搞过一个这货,百度搜一下金士顿专用格式化工具,格一下就好了

试过了,可是还是格式化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数据很重要,那么就不应该急着开卡。DiskGenius是正版的?如果不是正式专业版,找个PartitionGuru试试~ ...

我用的就是PartitionGur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哪搞的,双11才搞了金士顿G3 32G,官微验证是真的。

实体店里买的 验证标签也可以做假的 淘宝上好像有店铺就是做金士顿防伪标签验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体店里买的 验证标签也可以做假的 淘宝上好像有店铺就是做金士顿防伪标签验证的 ...

能骗过官微那就是能骗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