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DIY版里很火的男人美容器,点痣笔

楼主(2019-11-26):
为了面子,不要老脸了。用点痣笔尝试人工去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93

原理就象热水器打火器一样,只是加了单片机控制强弱。
有打火器的可以控制电源电压来实现强弱输出。自制或改装好容易。

暴力拆开

开关

高压包,跟热水器点火的一样。

主板

充电口

网友:
没听说过。难道说我与时尚已经脱轨了。

网友A:
就是个烙铁吧,男人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烙铁吧,男人真难

不是烙铁,是高压电击器,靠电弧烧掉表面皮肤。

网友:
有没有往脸上招呼

网友:
这算不算“啪啪”打脸!?

网友:
跟打火机那个电弧类似的?

网友B:
这个敢用在连上吗?那啪啪打脸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敢用在连上吗?那啪啪打脸的感觉————

当然,我已用在脸上了——啪啪、啪、啪、滋——

然后脸上的色斑不见了,请看我写的:《 为了面子,不要老脸了。用点痣笔尝试人工去痣——人皮烧烤气味浓》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9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我已用在脸上了——啪啪、啪、啪、滋——

然后脸上的色斑不见了,请看我写的:《 为了面子,不要 ...

去看过了,还真有效果,脖子上的小肉球能用吗?哪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看过了,还真有效果,脖子上的小肉球能用吗?哪买的?

看看我早年做的试验:用人工缺血性坏死方法美容(第2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9821

用人工缺血性坏死方法美容——帖子标题要吓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03587
淘宝搜索:点痣笔

网友D:
还以为是捅进去电 前列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早年做的试验:用人工缺血性坏死方法美容(第2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9821

用 ...

看来要对自己狠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捅进去电 前列腺。

这是治上“面”的,不是治里面的,哈哈、哈哈。
看外型就产生联想,这不成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捅进去电 前列腺。

前列腺有点难,痔疮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E:
电路和电极改下,好像可以改成等离子点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和电极改下,好像可以改成等离子点烟器。

可以改,但电到嘴巴比烟爽多了。

网友(2021-04-01):
感觉好痛。。。上麻药不??

网友(2023-02-23):
引用 楼主:
不是烙铁,是高压电击器,靠电弧烧掉表面皮肤。

能画个电路图上传一下吗?

网友:
金属头的电压应该有数千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