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大伙看看这个不锈钢探头一样的东西是啥?1.5kΩ的阻值

楼主(2019-11-26):
挺沉的,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测量两根线,阻值1.5k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接近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接近检测

我这个应该是好的吧?我能利用来干什么呢?请指教
或者说这个传感器要配合一个什么仪器才能发挥作用?

网友B:
霍尔的测不出阻值,应该是磁电式的传感器,看前面头子有磁性没?

网友C:
像一个压力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的测不出阻值,应该是磁电式的传感器,看前面头子有磁性没?

没有磁性哦!

网友:
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用哪

网友:
看样子很像接近开关

网友:
压力变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一个压力变送器

用在哪里的?

网友D:
电磁接近开关,我这边机器大把。有三线,有两线,还有带指示灯的。有用来机器转数,数行程,计数,防护门开关感应等等,

网友:
好像是压力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接近开关,我这边机器大把。有三线,有两线,还有带指示灯的。有用来机器转数,数行程,计数,防护门开 ...

看来你是最接近答案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最接近答案的了

我们平时叫电眼

网友:
找个铁钉吸一下,如果带磁性,这个是磁阻试转速传感器,里面有个线圈和偏置磁钢,和软磁的铁芯。用来测齿轮转速用的

网友(2020-02-05):
像压力传感器

网友:
看不出啥,如果中间的是小孔那多是压力传感器,如果不是孔则可能是近接开关,看着中间有点透明 也有可能是对射光电开关的发射端

总结就是不知啥玩意。。。

网友:
液位探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