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酷似磁带随身听的OPTIMUS双速自动翻面采访录音机拆解换皮带

楼主(2019-11-27):
偶然的机会得到一个老的OPTIMUS磁带采访录音机,使用普通盒式录音磁带而不是那种迷你小磁带,保持和普通录放机的兼容性而且录音质量也较好。它有自动翻面功能,支持双速录音和连续可变速度放音。机子有点毛病,不能走带了,拆开来维修一下。

这个录音机的外形是下图这样的,很小巧,和日系的随身听体积差不多,外形也差不多,区别是它加了很多采访录音专用的东西,而去掉了随身听上的收音和音色控制重低音等采访录音不需要的功能。这个录音机机身正面是磁带仓,磁带仓盖上面还有麦克风、三个电池电量指示LED灯、麦克风灵敏度开关和录音/播放速度开关。速度开关是普通NORM和慢速EXT两档,普通速度录的磁带可以用其他的普通录音机播放,保持兼容性;而慢速则可延长录音时间一倍,90分钟的磁带可以录180分钟,满足长时间采访录音的需求:

背面是一个扬声器喇叭,一般的随身听上是没有这个的,都是用耳机听,录音机则需要播放给别人听或者很多人听,所以需要喇叭:

机身背面也有些按钮和旋钮,从左到右分别是音量旋钮、暂停开关、声音变焦开关(应该是控制麦克风灵敏度)、声控录音开关以及播放速度连续调节旋钮。音量旋钮兼在录音时做声控录音的灵敏度控制,可以根据有无声音和声音大小自动起动和停止录音,跳过无声的时间来节省磁带。而播放速度连续调节按钮则可以任意调节放音时的速度快慢,以便放慢仔细听清楚录音内容或者放快迅速跳过不感兴趣的内容,这些都是采访录音专用的功能:

录音机的顶部则是和普通随身听上一样的控制按键,最左边的是AB面翻面开关,然后一排按键负责倒带、快进、停止、播放和录音功能:

打开磁带仓,仓里面右上角还隐藏着一个开关,那个白色的塑料小拨动开关用来控制磁带到头自动停止还是自动翻面,高档随身听上也有这样的开关:

看看磁带仓里面的主导轴压带轮和磁头,可以看到其主导轴比一般的机芯要粗大:

左右两侧一面是电池仓和3V外接电源插座:

另一侧有磁带计数器,便于快速查找定位到所需的录音片段,这也是采访录音机的特有装置,一般随身听上没有计数器。另外还有两个插孔分别是耳机插孔和外接麦克风插孔:

拆外壳还是比较容易的,机壳背面有两个螺丝,上图的计数器左下方还有一个螺丝,一共三个螺丝拆掉即可打开机壳,可以看到后壳上的超薄喇叭:

机芯和电路板都安装在前壳上:

电路板是双面的,先看背离机芯的这面,有一颗LB1977芯片。这个LB1977芯片是三洋的无刷电机驱动芯片,这个芯片的出现显然说明该机用的是无刷电机:

然后有很多贴片三极管二极管:

另一侧的计数器驱动皮带,注意左上角有个软排线是焊接的而不是插拔的,这种设计很坑爹,不方便拆卸:

上部则是几个拨动开关电位器和很多贴片三极管:

拆掉右侧两个螺丝后,用一些力电路板就可以和机芯分离,电路板和机芯之间是有很多机械连接对应关系的,所以分离的时候需要多方向的比较大的力:

再往下一步拆就遇到麻烦了,前面提到电路板的上部有一个软排线焊在电路板上,而下部这里则有三组电线焊在电路板上,没有任何插接件,相当坑爹:

要进一步拆解,必须把这些电线焊开才能继续。焊开了:

焊开后电路板就可以随意向上部翻折过去了:

电路板上印有各皮带轮和皮带的连接关系,所以即使没有维修手册也不会搞错。这翻折过去的电路板背面也有不少元件,慢慢来看:

电路板的这一面上有两个芯片,一个是7085NS,这是松下的AN7085NS录音/放音/功放组合的综合芯片。AN7085芯片的左上角有两个开关,左边那个大的是录放开关,机芯上的录音键冲压件上有个凸起插到这个开关的孔里,用来切换录音和放音状态。右边那个开放式的小开关是机芯电机开关,机芯录放音快进快退的任何一个键按下都会推动这个开关闭合,从而接通电机的电源,使电机工作:

AN7085NS录音/放音/功放组合的综合芯片的功能框图:

AN7085NS的应用电路图,外围电路相当简洁,这个芯片明显是单声道的,采访录音一般也只需要单声道,立体声在这种场合没什么意义:

电路板这一面上另一个芯片是BA5208AF,这是日本罗姆公司的3V低电压400mW双声道功放电路,芯片周围则有一些插件的电解电容,都是日本“你吃糠”牌的:

BA5208AF芯片的功能框图,它内部在4脚和12脚之间集成了一个反相器,所以可以很容易接成BTL放大器来用,在单声道使用时增大输出功率:

这个三极管看起来外形好怪啊,它是2SJ107,日本东芝公司的P沟道结型场效应管(不是常见的MOS场效应管),比较少见:

电路板的底部还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是和磁带驱动机芯上的快进、快退键联动的,那两个机械键的金属冲压件上各有一个小凸起,按下的时候就会推动接通这个开关。其作用是,在快进和快退状态时给主板一个信号切断放大器进行静音,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杂音。很周到的设计:

电路板翻开后机芯就很清楚了,这个机芯还是很精密的,绝大部分都是金属冲压件结构,齿轮和个别机械部件是尼龙塑料。把电机放大下看看,这是超薄的无刷直流电机,厚度只有3毫米左右,有5根连线,通过前面看到的三洋LB1977专用驱动芯片来驱动,可以灵活精确地控制转速,满足多种不同工况的需要:

机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机芯结构与皮带路径和很多自动翻带的随身听也很类似,电机通过同一条皮带以相反的方向驱动两个主导轴飞轮,皮带路径上的另外一个小皮带轮用于驱动收放带轮:

看起来没问题,那么为什么磁带不能驱动呢?轻轻拉一下皮带,问题显现了,原来皮带已经老化失去弹性,轻轻拉一下就变长,根本没有驱动力:

把皮带换掉就应该能修复了。皮带拆掉:

新皮带来了!这是几块钱一包的皮带,各种长度都有但是宽度都是一样,山东产的:

找一条长度差不多的,好像有点问题啊。。。原配的皮带很细,而新皮带明显粗很多!

嗯,不管了,先试试看吧。明显粗很多的新皮带也能放到机芯各皮带轮的槽里,转一下有阻力,所以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就这样了,顺便把计数器的皮带也换一下,这条皮带更细,新旧皮带粗细差别更大:

最后把机芯装好,电路板重新装回就完工了。装电路板的时候有一点麻烦,电路板和机芯有很多机械对应和连接,稍微没有对正或者装的时候移动方向顺序不对就会导致机芯不能正常工作,多次出现按键后机芯电机不工作,或者不按键电机一直工作,或者快进快退键按不下去的情况,反复搞了几次才搞好。哎,这种紧凑的精密设计真是坑爹啊!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采访录音机的功能、设计、用料和做工都相当不错,属于90年代末比较好的产品。从产品的设计和器件来看,全部日系元件和浓浓的日系电路板/机芯风格说明这个以前没听说过的牌子很可能是日本松下/爱华之类的公司OEM代工的,各个地方看起来都象是日本产品,应该是系出名门,你觉得呢?

网友:
看做工确实不错,就是已经淘汰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机子成色还挺好。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是内部结构和反正播放的随身听差不太多,估计在录音电路上有多少的区别吧

网友A:
还要使用吗,收藏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使用吗,收藏品吧

没有使用的场合了,现在手机录音音质也比它好多了~~~~~~

网友:
用粗一些的皮带,会不会导致播放变调之类的问题呢?

网友:
机子设计巧妙,做工优良,楼主拆修水平够高,讲解到位,支持申请精华帖

网友:
偶有台大磁带三洋的,也是主打录音,不知道拆没拆过发帖
等牙膏ing

网友:
这做工真好,还能用的吧,淘一些磁带感受下复古情怀。

网友:
复古情怀,应该是早期采访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高档折鸡鸡,可惜已经是昨日黄花。。。。。。

网友:
这个皮带无法用全是颤音~~

网友B:
不是松下代工的,看pcb上的字母“D”,更像是sony的风格。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以前我一直很想有一台采访机的,后来到了数码年代,我就真的拥有了几台非常不错的数码录音机了。

网友:
录音笔的出现抹杀了它

网友:
日本爱华OEM的

网友:
这个机器做工很讲究,估计是做的OEM 90年代国产的PCB 就做的很差。你这个做的很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松下代工的,看pcb上的字母“D”,更像是sony的风格。

爱华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里面没有出现索尼的芯片。

网友:
这机芯和aiwa有一款磁带随身听超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