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刷新认知!众仪ZOYI ZT-5566蓝牙音箱台式万用表拆解

楼主(2019-11-27):
      众仪ZOYI ZT-5566蓝牙音箱台式数字万用表,数字万用表和蓝牙音箱于一体。真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跨界创意,不妨一拆探真容:(电压电流电阻简单测试对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209

      面板采用红黑双色注塑,红色比较软,类似UT61E数字万用表的外壳,手感不错。上面一排是万用表功能按键----即电压/频率、毫伏电压/频率、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电流、数据保持、最大值/最小值和相对值测量九个按键。主显示屏显示万用表数据,副显示屏显示时间、环境温度和电池电量等信息。在万用表功能按键无操作15分钟下,自动进入待机模式,此时主显示屏显示时间,副显示屏显示环境温度和电池电量等信息,如需取消自动待机功能,在关机情况下按住“REL”按键再开机,蜂鸣器提示5声后取消自动待机。三围尺寸:200×135×105mm;重量:895g(不含电池);电池类型:18650锂电池 2节。

       屏幕亮度六级调节---即:1(背光关)2 3 4 5 6级,开机默认在4级。电流档插口在右侧,和常见的手持表相反。“VOL/RANGE”按键----使用万用表时键转到RANGE模式,转动旋钮可以选择相应的量程;在使用蓝牙音响时,按“VOL/RANGE”按键转到VOL模式,转动旋钮可以控制播放音量。在闹钟闹铃时,转动旋钮可以关闭闹铃。

底面,有折叠支脚

左侧面喇叭

右侧面喇叭

后面,外周也有四个支脚,方便屏幕朝上使用。

1.开/关机键;2.设置键,短按进入时钟设置,长按进入闹钟设置,进设置模式后短按该键选择下一项设置,完成后长按退出设置模式。(在待机情况下,不能进入设置模式,如需设置请唤醒后再进行相关设置。)3.增加屏幕亮度,在设置模式下,增加时钟/闹钟设置数值,选择闹钟开/关。4.降低屏幕亮度,在设置模式下,减小时钟/闹钟设置数值,选择闹钟开/关。5.切换环境温度的摄氏度/华氏度

充电电源接口(最大输入 DC5V 2A)

还使用MINI USB接口不多见了

18650锂电池 * 2

对比普通的要长点,难道有保护板吗

电池仓

取下后面四颗螺丝,前面板即可打开

两条排线相连

主板---音响和万用表部分

数字表芯片DTM0660L及存储器P24C02A

继电器

电压基准ICL8069

表笔插口

200mA及20A保险管

光耦、
F0505S-1W电源模块和多显示驱动芯片。F0505S-1W电源模块右侧HE233MPR是3.3V稳压管给数字表芯片DTM0660L及存储器P24C02A等供电

5.0V和3.6V稳压DC芯片吧

F0505S-1W电源模块---隔离
供电万用表电路的,即使充电状态使用仪表也是安全的

音响部分,温度探头

AC19AP1P893杰理音响方案芯片,支持蓝牙功能和MP3的音频文件解码,可能也支持FM,插卡,USB解码等,没查到资料;HT8697是一款具有防削顶失真功能的,双声道免滤波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在VDD=8.5V、THD+N=10%、4Ω负载条件下,能连续输出2×9.5W功率。

next

楼主:
     众仪ZOYI ZT-5566蓝牙音箱台式数字万用表拆解:

副显示屏

背光一端LED灯

另一端背光供电

主显示屏

后部音箱及电源

音箱是独立的箱体

共振膜吧

喇叭

另一侧喇叭

锂电保护及平衡充电路板

应该是升压充电管理芯片

8205 MOS

带电池的重量996g

附件

充电线

表笔线很长(1.2m)且柔软

防震泡沫

外包装

网友:
竟然出这东西了

网友:
就差 可以测电感了。

网友:
谢谢分享,点个赞先,好高级

网友:
再加个T12的功能吧
接口换Type-C

网友:
还是黑白屏幕看的舒服

网友A:
这个应该带语音报数吧,省得抬头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带语音报数吧,省得抬头看了。

暂时没有,需要升级相应的固件

网友B:
我去  被仪表耽误的音响厂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被仪表耽误的音响厂商?

国产的万用表又跑偏了……

网友:
突然觉得我的那破表也可以加个蓝牙板,再加小功放和喇叭。。。。也变变高大上的了。。。

网友:
体积真够小的

网友:
居然没有牛屎。可能厂家怕大家玩电子寂寞,搞个音响听听歌。

网友:
这个到底是干什么啊?蓝牙音箱+万用表功能,怎么像山寨产品啊。谁的创意?

网友:
谁没事拿个万用表听歌啊,这设计者脑洞也是挺大的,还是朝上接雨水的

网友:
恭喜老哥又得新表了,固件升级有没有具体方法?

网友:
这  是创新啊~

网友:
创意无处不在,听歌、DIY两不误。

网友:
我关心的是这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