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偷梁换柱修复EAGLE重型打孔器

楼主(2019-11-27):
1、益而高的重型打孔器

2、用了十几年了,现在无法打穿纸了

3、主要原因是这里磨损了,导至下压时打孔柱行程不够

4、这两个部件的尺寸是一样的,正好互换一下

5、拆下两个销子

6、互换位置后装上,另一边也这么操作。功能恢复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A:
全铁的真耐用,现在很多上边压盖是胶的,常常断掉,只能换。

网友:
那种座式的打孔器一定是巨型了

网友:
这个锈啊,用牙签点上一些神油吧,千万别弄多了,省得弄纸上

网友:
我看到重型,图片还很大。以为是100斤左右的打孔机,原来是个订书机一般大小

网友B: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上吨重的那种冲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上吨重的那种冲压机

我也以为是重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铁的真耐用,现在很多上边压盖是胶的,常常断掉,只能换。

这个老货很厚实。现在即使是买重型的,也没这么结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以为是重型设备~

所以,标题是很重要的

网友D:
可以打多厚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打多厚的孔。

最多大约可打穿70g的A4纸30张左右

网友:
还真是偷梁换柱

网友:
偶有个绿色的,一年也用不到几次

网友:
标题:偷梁换柱修复EAGLE重型打孔器

体育老师认为 拆东墙补西墙 修复修复EAGLE重型打孔器比较合适。

楼主脑筋灵活,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找到替代零件,实在是DIY最好结果。

网友:
这方法不错!经济实惠的修复方法。

网友:
那是现在的厂家知道偷工减料了。。。是的,有些老货真的是用料扎实啊!

网友:
磨损的真严重。

网友(2020-03-18):
工作量还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