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microbit开发板 M26M7V这个芯片烫手

楼主(2019-11-27):
microbit开发板,或者叫小学生玩具。这个坏了,链接电脑后,电脑不识别,M26M7V这个芯片烫手,想问问有没有大神能解决这个,有偿。

全貌

比较大的芯片

就这个芯片 通电就烫
不知道能不能换,好不好买,贵不贵。

网友A:
发烫就烧了

网友:
飞思卡尔的MCU

网友:
买新的吧,没固件换芯片也没用,

网友:
之前为了修个电源,芯片买了3个,还顺带买其他东西,最终结果就是修好了,当然了,学到知识了主要。

网友:
芯片坏了,换了还得重新刷固件

网友(2020-10-08):
老哥知道m26m5v 具体是什么型号呢?跟这个芯片一样

网友(2022-02-27):
引用 网友A:
发烫就烧了

烧了是不是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