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骐达每年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容易出故障码,好像是电池原因??

楼主(2019-11-27):
我的车07年骐达,最近3年,每年冬季最冷的一段时间(零下20-35度),偶发启动不了,关电、锁车、开锁,然后能启动了,然后出现故障码,2次是P1122、p1126,是节气门问题,2次是1000,好像是通信故障,好像还有过氧传感器不通电;————都是线路不通断路没电之类;昨天早上又出现了P1122、p1126,启动后油门没反应,车能慢慢走,消吗后正常;

想了一天,感觉可能是早上新增加的电坐垫导致的??!!!!实测电阻3欧,插点烟器估计电流4-5A
电瓶是2年前换的骆驼,最近天冷启动明显感觉仪表灯明显变暗,可能要挂了,加上天冷导致电压偏低,又加上电热垫、导致故障码乱报?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A:
用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启动电流CCA,低于50%就该更换电瓶了。

网友B:
高耗电的设备,比如您说的那个热垫,应该在发动机启动后才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启动电流CCA,低于50%就该更换电瓶了。

主要是我这边太冷,夏天一切正常,冬季-30度电量明显下降,这个电瓶是前年冬天换的,也是因为冷无法启动才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耗电的设备,比如您说的那个热垫,应该在发动机启动后才接通

已经这样做了,就是偶尔会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这样做了,就是偶尔会忘了

买一个点烟器延迟启动的小工具

网友:
换个大的省心些,骐达的电瓶空间够大呢

网友:
日产看一下加速踏板插头,把插头里的触片调节一下,可能是加速踏板插头接触问题,先处理一下试试

楼主:
今天早上零下28度,又出问题了;启动两次行了,感觉启动时仪表灯很暗;跑了5公里左右停车,过半小时再启动,不行了!!!
启动只有吧嗒省,起动机不转;
关钥匙,遥控锁车开锁,再启动,多次以后可以转了,但是起不来,散热风扇狂转!
管钥匙,遥控锁车等一会,开锁,再启动,好了,但是没故障码!

这车还能要么

网友C:
几年的车?看车毛病确实多,但是也有保养好的。

楼主(2020-04-17):
引用 网友C:
几年的车?看车毛病确实多,但是也有保养好的。

已经确定是电椅垫的原因,拿下来扔了,再没出现过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