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串的电池在第一节电池上再并一节电池会怎么样?

楼主(2019-11-27):
3串电池,第一节电压每次下降最多,想在上面再并一节会怎么样?充电有均衡板

网友A:
串联电池要保证容量内阻配对,直接并肯定是不行的。均衡板采用电阻放电方式对电压小幅修正,容量不一致的话充电时间很长。除非采用独立平衡冲

网友:
能是能,但是长此以往的话,估计电池冲不满电

网友:
最好就是直接换一个容量内阻配对好的

网友B:
有保护板就行,而且肯定有所改善,根据木桶原理,补上了短板,不用考虑第一串充不满或放不完电的问题,只要比别的串电多就行,何况你的还是均衡板。
不过现在另外2串容量小了,是不是也并一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保护板就行,而且肯定有所改善,根据木桶原理,补上了短板,不用考虑第一串充不满或放不完电的问题,只要 ...

电流是够了,不用再并了,就是第一节每次都是先用完,其他几节都没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池要保证容量内阻配对,直接并肯定是不行的。均衡板采用电阻放电方式对电压小幅修正,容量不一致的话 ...

充电倒是没啥问题,大不了改成每节单独冲,问题是放电每次都是第一节放完其他几节没怎么动就保护没电了

网友C:
这个坏电池会把好电池电放光拖洿,不如拆下换了干嘛要并

网友:
玩电池的还是要有个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坏电池会把好电池电放光拖洿,不如拆下换了干嘛要并

不是坏电池,电池都是新的内阻一致的,才刚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