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蓝note1手机不能充电了 之 详拆篇

楼主(2019-11-27):
这是妹妹搞趴活用的手机,老早前就出现充电接触不良,之前偶说拿回家修,说手机没空闲,将就用

这次彻底不行了,电已经耗光,不得已才交到偶手上

正面

背面
简直就是放大版的魅蓝2

开拆
先拆掉卡托

一样的尾部螺丝

螺丝灰常小

5星的

一圈卡扣,好不容易才拆开

还有屏线连接,要注意

屏线座还有个压板

拆下来

分离屏总成和主机

屏线上还有字

屏线上的驱动芯片

屏总成支架是尼龙+玻纤

屏下部的触摸键透光板
下部是螺丝座

再看主机

支架是镁铝+塑料
顶部右侧圆的是前置摄像头

中间是听筒出声孔和距离感应器

顶部左侧是耳机插座

屏线插座

底部中间的触摸键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细节
拆完螺丝,还是拆不下主板

结果是偶眼花把中间贴易碎贴的螺丝看成背壳定位柱了

背壳可以分离了

先看背壳
电源键用橡胶弹片

音量键也是相同的

螺丝柱已经碎了
应该是被摔过的

天线边上的也一样

完好的该是这样
铜螺母是压进去的

中间的摄像头保护片和防尘贴

闪光灯

中间的缓冲垫

下部是喇叭总成及天线

喇叭及其共鸣腔

大面积的天线

再看板子

电池是ALT的,3.8V高压的

上部是主板

摄像头

这个应该是触屏用的

顶部分布着耳机座和电源键

侧面的音量键

闪光灯利用屏蔽罩散热

电池和尾插小板连接插座

尾插小板

第一代魅蓝note在当时做工还是不错的,中间用了镁铝合金支架,保证了整体强度,PC的背壳更轻量化
后续慢慢就进化成铝背壳了,外观和装配方式也有大变化,比如偶用的魅蓝note6

后续的维修,欢迎继续关注!

网友:
太慢了啊呵呵

网友A:
赶上直播,我也有一个魅蓝note3的尸体,进水没有用了

网友B:
趴活是啥?集中供暖地区的表示不懂!

网友C:
这么早就被限额了啊

网友:
同款,换了电池也没解决,关机漏电快

楼主:
现打字,所以慢了点,见谅!
现在已经更新完了,欢迎大婶再次围观

网友:
我的魅蓝note6 开不了机了,卡在青年良品界面下面就是转圈圈了,可否能修一下。

网友:
故障时升级系统时出现的。

网友:
这后壳质量没法说~

网友:
怎么这么多手机啊,看好多搞直播的网红网黑的都弄这么多,拉活儿也要这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我也有一个魅蓝note3的尸体,进水没有用了

现在内置电池的手机进了水,只能拼人品和长相了

网友:
好像当时的铜螺母是铸造在塑料壳里面,可惜的是不可更换电池。

网友:
你妹 好多手机啊

网友:
论坛的南旗螺丝刀有这种5星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趴活是啥?集中供暖地区的表示不懂!

四川话,就是支付宝、云闪付等等APP或者商家在微信搞的活动,反正就是各种不要钱得东西、吃东西、玩东西

网友:
可以换好多盆了

网友:
看着要修尾插就得拆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早就被限额了啊

没办法,一大早就这样,不知道额度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