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旧铜线DIY简易TL431恒流供电18650锂电池小台灯+电路分析

楼主(2019-11-27):
垃圾堆里发现一根16平方的铜导线,一根导线有7根铜导体,每个导体直径1.7mm。
7根已经拿了一根修行李箱,1.7mm直径刚刚好可以用来当行李箱合页的销。

虽然单根铜线不是很硬,但是用来做个小台灯应该是够了

折个弯

垃圾堆里找到5个1W灯珠

灯珠背面上锡,直接焊到铜线上

焊好5个灯

负极连到铜线上,正极再另外接根线
焊完后灯珠上都是黑黑的焊油

用丙酮+酒精+刷子清洗后干净多了

焊上正极线

灯柱有了,垃圾堆里再翻出一个不明黑盒当底座

把线拆掉,丢回垃圾堆,留着以后用

接头也拆掉,丢回垃圾堆

拆干净

搞定底座后,原本想直接把LED接到电池,但是为了清理下垃圾堆,又决定做一个简单了TL431恒流电流(恒压)

比TL431更简单的是AMC7135,350mA恒流驱动且可已多个并联提高输出电流,问题是在垃圾堆里我找不到

翻出TL431的手册,找到示范电路
下面这个电路应该算是个线性稳压器,因为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工作在线性区
TL431和电阻R组成分压电路,用以驱动三极管(场管)来控制输出电压,输出电压通过R1和R2分压反馈给431形成负反馈?
431正常工作时至少需要1mA的电流,所以R的大小要考虑到在最低输入电压的情况下仍有至少1mA的电流

但是,R的大小又不能太小,手册上建议在最高输入电压下电流不超过100mA

所以如果是单个18650作电源的话,最高电压就是4.2V,4.2/0.1=42Ω;最低电压3.7V,3.7/0.1=37Ω。

用面包板测试电路

AO4818,30V双N沟道场管

电路图上的R1换成500Ω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电流)

5V USB供电下,输出电流可以有300mA

300mA输出电流,场管的压降1.8V,场管的温度可以烧开水了
可能用18650时温度会低一点,因为场管的压降减少了
场管耗散的功率 1.8*0.3=0.5W,手册上的上限是1.3W

垃圾堆里翻出另外一场管 SC8205,参数和4818差不多,开启电压稍稍低一点

8205的开启电压最高1.5V

4818的最大值2.4V,典型1.8V,所以8205用在这里可能会更好些

翻出一片万用板

所有零件(电位器最后没有用到)

8205是个双N场管,这里两个并联用,所以4~6脚可以全部短接,(SOT-23-6封装)

上电测试下

接上前面做好的灯,输出电流~330mA

用丙酮+酒精洗掉焊油

切下多余的,剩下的位置准备粘一块4056充电板

垃圾堆里翻出一颗拆机三星18650

盒子上洞不少,其中一个刚好能放下DC插座,用来充锂电池

插曲:万用表表笔尖断了,临时维修下

4056用E6000粘到万用板上

灯柱想了半天决定用2.5mm插头连接,这样灯可以360°转

论坛12合1的工具刚好可以夹住3mm 的钻头,给2.5mm母座打个洞,然后用电烙铁扩大

电路板接线(这里的线太太太长了,后面换成短的)

盒子上的洞有点多,用胶水填补下
先用透明胶贴着要填的洞

倒上胶水

干了之后

油性笔涂一下

开关用回原来的双掷开关,电池接恒流电流或者接4056充电,红色线是4056的充电灯

电池用胶水粘上

充电状态

USB供电充电

(背景有点辣鸡)

垃圾堆里随便找个耳机试试效果

只有左边的台灯

打开刚刚做的台灯(没啥效果不够亮)

只有小台灯

只有相机闪光灯

好吧,纯属折腾,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完…………

网友A:
很不错的创意,但是用铜丝串起来的LED的散热有些薄弱啊

网友:
虽然外观不怎么样,但动手能力真是强,这大冬天的冷呀,我拆机都不愿意了。

网友B:
全并联可以用两根铜丝,好看点,不过功率还是低了

网友C:
支持diy,灯珠散热薄弱,需要加强,这样会很快挂掉~

网友:
折腾得不错,台灯(更像路灯)有复古的即视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创意,但是用铜丝串起来的LED的散热有些薄弱啊

其实是够的,输出电流一共只有300mA左右,每个灯珠分到60mA左右,摸起来只是暖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diy,灯珠散热薄弱,需要加强,这样会很快挂掉~

灯珠可以以后再做一个,用2.5mm就是为了可以升级灯珠

网友:
分析比台灯重要,理论篇,认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并联可以用两根铜丝,好看点,不过功率还是低了

一开始其实想做5灯珠串联,在盒子用升压电路,因为这样做恒流电路才有意义

不过做到后面都无所谓了

网友:
如果放弃线性恒流源的话,可以使用SDB628升压IC接成恒流输出,4串LED100mA恒流,效率会很高的,也适合锂电池供电。

网友D:
外观实在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实在不好看

是丑了点,重在折腾

网友:
还不如买个小台灯呢!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做完点亮然后丢箱子

网友:
賞心悅目,過程很好看:)結果不好評論。。。

网友:
楼主技术贴,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网友:
手上有一些灯珠,一直想不好改造方案

网友:
再找个白色长条瓶做个柔光罩就完美了

网友:
led台灯功率小于5w亮度太低 没什么用 没柔光罩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