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小米项圈耳机如何拆开

楼主(2019-11-27):
各位大神,麻烦帮忙看看小米项圈耳机如何拆开,耳机挂掉了,想拆开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别拆,拆开后怕还不了原!

网友:
只需要一把剪钳或一个打火机就可以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拆,拆开后怕还不了原!

已经挂掉了

网友:
直接上大锤

网友(2021-05-08):
楼主怎么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