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咸鱼上被坑了:收的TP-LINK一体路由器拆开烧焦了两个元件求型号?

楼主(2019-11-27):
一体化路由器TL-R470GP-AC  :  1个10/100/1000M WAN口,4个10/100/1000M LAN口

    拿回来之后没有仔细测试,后来发现200M的宽带,只能上100M的速度,拆开后发现了猫腻。
R190电阻和C160电容被烧坏了,但是拨号上网基本正常,只是WAN口降成了100M。
不知哪位有同型号的路由帮忙告诉我一下两个元件的参数。
2027DAR网络变压器不知道也烧坏了没。

网友:
旁边一堆类似的,先照着换呗

网友:
沒人会知道,因要拆下来测量后才知道参数!!!

网友:
看上去像是雷击留下的。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这个电阻应该是50欧姆

网友:
先把lan口上拆一套过来试试呗。

毕竟lan口也不一定要千兆的。

这机应该是被雷击过。

网友:
这路由器本身就是百兆的吧

网友:
雷击损坏的,这两个元件相当于Y电容,可以直接拆除暂时不会影响(参数和左边那一堆相同),网变不烧芯片网口有也烧,没见过雷击还能幸存的。

网友:
路由器 交换机 口附近 应该是75欧姆的   边上的量一下。  电容 找个 大小颜色    差不多 就行

网友:
感觉不是烧大了,是烧小了,电容旁路作用反倒大起来,拆掉啥不影响,或者从旁边挪一个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WAN口变成了100M,是不是交换芯片子烧坏了一部分?然后降到了100M?

网友:
如果是卖家说是好的,那是被坑了可以退款的,如果卖家没说好坏那就不算被坑。

网友:
新的就239元。。。闲鱼是卖多少。。。。把旁边找一个好的rj45处相同体积的临时搬过去看看。。。这东西又不可能有电路图或者谁没事情帮你拆了测

网友:
75欧+1

网友:
看来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