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点焊机,都做点焊机呢我也发个

楼主(2019-11-27):
某宝上的微波炉变压器,八百瓦,铜包铝
板子只控制时间,回来拆了原来的继电器加个固态继电器,静音了
新手不太会玩,总感觉电流有点小

楼主:
图片都没了,就剩这几张……哈哈,里边接线端子,固态继电器,变压器,前边时间控制板,后边电源插口,电源开关,dc插头是脚踏开关插口,壳子自己做的,手残党刷漆水平太差,只能做成这样了

网友A:
什么情况呀,完全没有解说,看着好乱哇

网友:
液压钳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呀,完全没有解说,看着好乱哇

主要图都没保存,找不到了,视频也不能上传……有视频

网友:
建议去掉所有连接头 ,

网友B:
压的丙 烷割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的丙 烷割咀?

对的,用那个插焊针用

网友C:
六楼正解,我的去掉快拆接头焊接能了上了一个级别,以前焊0.12的纯镍,换掉快拆轻松0.15纯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六楼正解,我的去掉快拆接头焊接能了上了一个级别,以前焊0.12的纯镍,换掉快拆轻松0.15纯镍 ...

去掉快拆头后 你是用什么方法衔接的

网友:
控制板多少钱入的?

网友:
这么沉得大家伙不会天天带着跑的,所以不要用插头,变压器绕线直接出来一米长做手柄线,这样损耗可以最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快拆头后 你是用什么方法衔接的

直接用了两条紫铜排,5*25mm的,变压器输出那用了400a的接线端,用螺丝固定在铜排上,铜排与笔也是一样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