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是选择得伟796还是大有的5283

楼主(2019-11-27):
最近想入一个20V的电钻,使用的少,抚摸党一个,目前关注大有5283和得伟796,不知道该如何选择:1、请使用过机器的坛友说一下感受。
2、这种大电钻用薄电池会不会限制电钻的功率?
3、准备闲鱼入,在哪家入合适?谢谢。

网友:
不在乎价格的话就得伟吧,电池薄厚只是续航时间不一样

网友:
抚摸党买得伟     薄点应该只是续航差点

网友:
德伟,美国牌子,以后转手可能也更保值啊

网友A:
薄电池会限制电钻功率,不能发挥电钻最大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电池会限制电钻功率,不能发挥电钻最大能力

我感觉理论讲应该是这么一个理

网友:
经常轻载使用可以选择薄电,经常重载薄电不行,续航太短而且很容易坏。比厚电使用寿命短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理论讲应该是这么一个理

厚电池是并联,内阻降低一半,最大放电电流是原来的两倍,可以达到的功率更大。

网友:
最大功率理论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于单串来说,电池工作在极限电流下,满功率持续时间太短。两并就好很多。单串25a两串就是单节12.5a,属于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抚摸党一定选796,摸着舒服呀!

网友B:
高强度工作还是建议楼主选有线的吧。再垃圾的有线电钻也比这个强。

网友C:
这两个,不一样,大有的是冲击钻,可以打红砖墙。得伟的就是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不一样,大有的是冲击钻,可以打红砖墙。得伟的就是钻

两个钻的功能是一样的,都带有冲击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钻的功能是一样的,都带有冲击功能。

看图上没有榔头图案,还以为不带冲击呢

网友D:
796在用,感觉同心度很好,得伟的所有尽量买紧凑型的,同心度好,经济型的同心度差,4ah很带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96在用,感觉同心度很好,得伟的所有尽量买紧凑型的,同心度好,经济型的同心度差,4ah很带劲 ...

怎么区分紧凑和经济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强度工作还是建议楼主选有线的吧。再垃圾的有线电钻也比这个强。

我觉得20v电钻就是高强度使用,也不比插电的差,看夹头直径就知道,一般手枪型的电钻也就10毫米夹头,充电的都是配的13毫米了,能和5283比的应该是那种飞机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区分紧凑和经济型呀?

看夹头就能分出档次,塑料的肯定是便宜货了,看价格就更明白

楼主:
闲鱼看了得伟796,什么欧版  美版,什么有标无标,看的我一直没了主意,感觉买796水太深,一时无法下手。
而大有就不一样了,闲鱼上买全新的很多家,而且都原厂原封,感觉买着很省心。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卖家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看了得伟796,什么欧版  美版,什么有标无标,看的我一直没了主意,感觉买796水太深,一时无法下手。
...

原封?哈哈
你真幼稚,在商家眼里,你说的那个原厂原封只是摆设,拆箱都是秒拆秒恢复的你看不出来。偷偷的告诉你,这个秘密我买了大有的才知道的,我换货时发快递必须拆箱时商家告诉我怎么拆箱时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