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几块钱的奥力科万能充拆解,能充18650吗

楼主(2019-11-27):
这个充手电对里面的18658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恩恩,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的想法

网友A:
这个是以前手机电池的蛋充,好像只能充镍氢电池吧,对于锂电池不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以前手机电池的蛋充,好像只能充镍氢电池吧,对于锂电池不合适的。 ...

这个就是冲锂电池的

网友:
还不错,用了芯片

网友:
都是4.2V,可以给18650充电

网友:
最大160ma,这个太慢了,2千的电池,要不要充2天

网友:
可以充,但是时间太长,最好4056和4057等快点。

网友:
充18650没问题,就是太慢。

网友:
完全可以。ct3582带极性自动反转。就和4057一样。
但是,所有的极性自动反转的电路都不能从0电压开始充。
因为当电池过放或者电压低于2v时,识别不出来正负极。
还是需要手动电池。
就是充电电流小了一点。

网友:
一个2000mah电池用它冲你要冲十多个小时,等得起就无所谓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东东,截止电压不精确,容易把电池操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冲锂电池的

只要输出不超过4,2v。电流不超过500ma。基本上都可以的。如果担心的话,直接买块4056那类的模块给电池充电。

网友:
用了芯片的好像截止电压准的

网友:
不嫌慢的话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东东,截止电压不精确,容易把电池操怀孕了。。。。。。 ...

哇 真的吗

网友:
可以,我就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