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酷开U55电视故障请教

楼主(2019-11-27):
本人酷开U55电视,2015年5.1节前4千多元购买的,保修期内就出现了花屏,售后拉走后一周内送回,很快又出现花屏,最后说是换屏了,一直用到了今年6月。

其实电视平时不太看的,今年6月正在看电视时突然屏就熄灭了,报修后维修工上门检查,说屏坏了,修屏是按面积算钱的,报价760元,因为过保了,没办法只好花钱修屏。

修屏后陆陆续续看了不到半年,前几天又突然花屏了,症状是屏幕发白,但节目音视频信号都有。见下图:

问了一下厂家售后,说是驱动板坏了,配件费360元。

打开机器看了一下,拔下驱动板上的一路排线,见下图红框:

机器加电,屏幕显示见下图:

似乎屏是好的。

按照厂家售后的判断,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块相同型号的驱动板,换上后还是原来的症状,与第一张图一样。

究竟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另外,检查时发现连接驱动板和主板的排线(主板一侧)的插头部分竟然有一根线头反折了,真不知是出厂就这样还是售后修理造成的,真是让人无语。

楼主:
不小心把第一张图删了,补一下。最初的画面,有音视频信号。

网友:
经过这么多次拔插,可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A:
进入工厂模式,然后恢复出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工厂模式,然后恢复出厂试试。

怎么进入工厂模式?请赐教

网友:
这维修费可以买一台全新的了!屏线的问题

楼主:
进工厂模式也不好使,应该还是屏出了问题

网友(2022-06-28):
折腾这么久,处理好了没有?